这样的做雕刻机电机行吗

楼主(2008-03-02):
中毒了,买了三个电机,两个4线,一个6线,作驱动用,大家看行不行,都是直径56.5mm,长度51mm的 ,要行的话就去买板子

网友A:
最好选电压电流一样的。

你的2V多的可以用电脑的3.3V供电,4V多的可以用5V供电。

电脑电源2百多W便宜实惠,还能带主轴。

网友:
可以··很多前者都是用这种电机
如果是8435板,12V供电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选电压电流一样的。

你的2V多的可以用电脑的3.3V供电,4V多的可以用5V供电。

电脑电源2百多W便宜实惠,还能带主轴。

3.3的供电,是仅供給电机部分吗?我想把那个6线的改成并连接法,这样三个电机会不会一样了?谢谢

网友B:
2v只是最低电压,步进电机高电压才能发挥它的潜力,真要用3.3v你的机器跑的比蜗牛还慢,找到好的驱动,用上60v,你的电机用起来才叫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v只是最低电压,步进电机高电压才能发挥它的潜力,真要用3.3v你的机器跑的比蜗牛还慢,找到好的驱动,用上60v,你的电机用起来才叫爽

说得好

楼主:
我要是买个成品的三轴驱动,性价比高的那里卖的较好?

网友:
用做小的机器完全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2v只是最低电压,步进电机高电压才能发挥它的潜力,真要用3.3v你的机器跑的比蜗牛还慢,找到好的驱动,用上60v,你的电机用起来才叫爽

会很烫的。

网友:
我正在做4轴的控制板,做好了卖你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