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UBEC到手

楼主(2008-03-02):
昨天我买的大电流的UBEC到了,接了个3S3300MAH 15C 11.1V的里电,一个625五个645,全空栽试机,因为有段时间没玩电动的了,而且这个3S的电池有一片废了(试完才发现)电池单体的保存电压只有3.86V左右,六个舵机空载运转两分钟左右,电压降到了3.79V.

从这个情况来看用这个UBEC和里电配合供电是完全可行的,今天把坏的这组3300MAH电池寄回厂家改成7.4V的,又买了组4000MAH 7.4V的,飞机负载飞行应该没问题

网友:
供舵机用电要用那么高容量的电池吗?我用UBEC 3S600mah的电池够飞一天了!

网友:
祝贺一下

网友:
我KAO 哪里买的电池 ?容量有点高的让人怀疑

楼主:
回复 网友A:

600MAH用一天?你的是什么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伟能电子买的,容量大飞起来放心一些

网友:
UBEC我是不敢用拉,一次水机炸机,一次越野车撞墙,大家还是小心点,UBEC有时会干扰.

楼主:
这个UBEC的输出线端有个专门消干扰的线圈,比较可靠,实在不行做抗干扰用铝箔包起来加磁环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UBEC的输出线端有个专门消干扰的线圈,比较可靠,实在不行做抗干扰用铝箔包起来加磁环就没问题了

我买的好赢的3A(5A),输出端有磁环,我朋友压托的也失控几回,用镍电没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