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450动力更暴

楼主(2008-03-02):
想让450动力更暴,是不是除了换
电机
换
电池
之外,只要在电调的输入端并个10000uf的大电解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A:
不是电车。。。。。不一样的

网友B:
调整电调进角,调成高进角的话启动会更快。

网友C:
我想...應該上4cells , 那一定很暴~

网友D:
小心飞桨自宫!

楼主:
原帖由
aiansahali
于 2008-3-2 19:00 发表
不是电车。。。。。不一样的
为什么跟电车不一样?

网友E:
电机功率有富余的情况下可以加大电机齿数,如11T换成12T、13T、14T。

网友F:
只有加大功调率才能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