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v4双浆问题求助!!!!!

楼主(2008-03-02):
我的v4不管怎么弄上面的悬翼都有双浆。没法了,求助
各位老鸟大哥,请开金口,,谢谢拉!!!!

网友:
轴弯,或者换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拉杆

网友:
我的LAMA也是这样~A浆会有重影~照说明书拉了一下~但是还有

网友:
换个新浆看看

网友:
换过了~我的JJ那天炸了~我才买的零件~浆全换过了~

网友:
他说是原厂浆啊!!

网友B:
调下平衡锤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下平衡锤看看.

把平衡锤的连接杆的长度调节一下就行了,通常出厂的时候是在最短的位置,调长1毫米左右就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平衡锤的连接杆的长度调节一下就行了,通常出厂的时候是在最短的位置,调长1毫米左右就能彻底解决问题。

其实也有可能不调长度,把平衡锤挂在另外一个球头上试试看,说不定就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