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飞机喽!

楼主(2008-03-02):
先来两张全家福

以上为亚托450SE

这是我的两个宝贝

网友:
绝对米人

网友:
哇,好像看到平衡仪了!

楼主:
好眼力,一个是CPD4,另一个是helicommand 3D版

网友:
LZ 觉得CPD4 跟 Helicommand 比較,如果不飞3D那一个好用?

楼主:
1.HELICOMMAND可抑制飘逸,CPD4不行
2.CPD4对周围环境要求很高,需要空旷地,适合飞大飞机,HELICOMMAND无此限制
3.手感完全不同.HELICOMMAND就是一个三轴陀螺仪加摄象头定位,就象无锁尾功能的陀螺仪,你可以把尾陀螺仪去掉试试看,这时你将需要左右不停的修正尾巴.没有HELOCOMMAND你就需要不停的前后左右修整飞机,装上以后在飞机没有调好的情况下你只需要向一个方向打舵而已,再做一些微调就基本不用了.在抑制飘逸模式下完全不用调整.但其有一定的限制:即飞机下面不能是光滑水面和高度不能超过3米.而CPD4是强制水平于地面

网友:
CPD4,另一个是helicommand 3D版
这2个各是多少钱?

网友:
我正想买一套Helicommand normal 版, 但很担心设置困难.
想问LZ 设置简单吗?

楼主:
如果有HeliCommand设置软件,就非常简单(软件可下载,但和电脑相连的串口是集成有电路板的,需另购).否则比较抽象,有一定难度.

网友:
我看到都是托

网友:
又看到一位WINGv2尾推的改装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