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使用求教

楼主(2008-03-02):
正序浏览
有事想请教一下,我昨天进了个FF9,按说明将接收与机子连接好了,打开发射和接收后,只有
陀螺仪
一下一下地闪,摆动操控杆没反应,可以教下我怎么处理吗?

网友A:
首先,陀螺仪一闪一闪就说明肯定没锁好尾,有可能是控里的设置有问题。但这种情况下尾舵机也应该会动,检查尾舵机与陀螺仪的接线有没有插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