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发射电路是调频的吗?(有图)

楼主(2008-03-02):
下面这个是LM1871的电路。我想做一个控。只用室内飞。性能不用太好。但是这个图有几个问题。

第一、这个电路的高频发射部份是调频的吗?因为我的接收是TDA7010的。所以必须是调频的才行。
第二、这个电路是四通的。这个芯片可以有六通。能不能不改变高频部份。把前面编码电路做适当修改成为六通发射器。
    谢谢各位知道的模友告诉我一下。

网友:
回答第一个问题:
是调频

回答第二个问题:
5脚和6脚接地
R2取消
1脚连接18脚的线,18脚连接17脚的线,17脚连接16脚的线都取消
1,18,17,16都按2脚的接法接一个500K的电位器
OK了
1通道-〉3脚
2通道-〉2脚
3通道-〉1脚
4通道-〉18脚
5通道-〉17脚
6通道-〉16脚

第一个建议:1871好像是为27或49MHz设计的,你用TDA7010,它是72MHz的,不太匹配
第一个建议:即使匹配,不知重量如何,不如用红外线,接受头输出就相当于TDA7010的输出了,接受头重量很轻的,只是你的发射要小改一下。

网友:
匹配   调频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的接收做了一半。反正能收到收音机的声音。频率可调的,解码部份电路没试验。接收还是比较轻的。用的绕性电路板,全是贴片元件。TDA7010T也是贴片的。发射如果这个电路是调频的,我就打算做这个电路。因为我从一个模友那里买了两块旧板子(实际上算送的,只有几块钱)。我看他的板子好象就是上面这个电路。里面有些现成的原件可以用。控本身大小无所谓。主要是接收。

从书上看这个电路的波形好象是那种一断一开的信号。象ASK波形.幅度一致的.就是一开一断的高频波形.
我书上和这上贴子里是一模一样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639&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page=1
还是不敢确实是调频的。它的发射是编码信号通过控制芯片内VT89开与断,这样外围的振荡电路就起振和停振。

网友:
与LM1871配套的LM1872是接收芯片。找来配对就简单了。

楼主:
我有LM1872,但是1872做接收重了.接收电路是另外的.要调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LM1872,但是1872做接收重了.接收电路是另外的.要调频的.

那就只有用MC3361或者TDA7010做接收,然后弄个74LS164做解码啦。记得当年在《无线电》杂志上,“振兴中华”发表的文章就有这样的电路。

楼主:
接收没问题.我现在用的是TDA7010.解码也是用的164.现在的问题是上面这个图是不是调频电路.感觉不象.

网友A:
是调频的,调制以及功放用的三极管都集成在LM1871里面了。LM1871出来的年代,FM已经不是什么高科技了。

网友B:
我看是键控调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键控调幅的。

感觉有点象.这个电路如果是13脚一直通电话的,应该是调频的.不过13的电是在芯片内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的.那个三级管是脉冲信号控制开关的.所以出来的波形,频率是一样的,幅度是一样的.但是是通过开和断来发送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调频的,调制以及功放用的三极管都集成在LM1871里面了。LM1871出来的年代,FM已经不是什么高科技了。

兄弟说得对.是芯片里面的三极管完成的。但是从天线了出去的波形不是传统的调频波。而且芯片内的V89是随着编码信号开关的。开的时候。整个振荡器就工作。当编码信号处于低电平时。V89就关闭,振荡器就停振。发出去的波形是同步,不连续波形。这是调频吗。
或者说:同频,波形随编码信号时断时续的电磁波能不能被调频接收机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