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丁来看,关于控几段的问题

楼主(2008-03-03):
刚刚用
9X2
TDF6A

10DS
TDF2次变频接收
TDF6通原配接收

futaba3003
JR539
辉盛9G
辉盛5G

做了下对比 手头上只有这些设备,没办法做更多的对比。都用的油门通道做对比,即TDF 3通道 JR 1通道 100%舵量
TDF和9X摇杆刻度都为7格,以下均为摇杆从倒数第二格一动到最底端的测试结果。

测试的控

测试的接收和舵机

首先来看TDF 6A
用TDF二次变频接收(PPM)
辉盛5G,缓慢移动摇杆舵机确实是一格一格的,从倒数第二格到底端一共响了19次。
辉盛9G,响了22次。
JR539,移动很平滑,稍微动一点舵机就会动,没有一格一格的感觉,就是快速移动摇杆舵机速度没有5G和9G的快。
3003,移动也很平滑,感觉不出一格一格的。

用TDF6A原配接收(PPM)
辉盛5G,响了17次。
辉盛9G,也是响了22次。
JR539和3003,移动也很平滑,感觉不出一格一格的。

换9X2 用10DS(SPCM)
辉盛5G,响了19次。
辉盛9G,响了20次。
JR539和3003,仍然感觉不出。

用TDF二次变频接收(PPM)
辉盛5G,响了20次。
辉盛9G,也是响了20次。
JR539和3003,感觉不出。

个人觉得一格一格的动主要和舵机有关系,和设备关系不是很大,辉盛5G和9G在一个级别,全程有130到150段,实际飞行时根本感觉不出来,这种测试完全是多此一举。要想平顺,用稍微好一些的舵机就能解决问题。

对于XXD电调,线性很是不好。能有20段就不错了。我的XXD电调打到1.5格的时候电机启动,先是快转1-2秒速度会慢下来,这个时候还能收一点油,收到第一格的时时候电机停转了,然后一直网上推,直到倒数第二格,这一段线性还比较好,但是再往上推油转速没有明显的提高了。我的一个20A的和一个30AXXD电调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设了下面的油门曲线,这样感觉会好些吧,呵呵。

等后天我去做一个TDF和JR的地面拉距对比,到时候上帖子。

另外我想出掉我的TDF6A 和原配6通接收,想收的PM。

网友:
这么细致啊,厉害

网友:
两部控,TDF6A还是改过的,强。等拉距数据。

网友:
真是太太太, 太感谢了.

很详细的参考资料.

网友:
原来有这种事情啊!知道了

网友:
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后天我去做一个TDF和JR的地面拉距对比,到时候上帖子

期待ing

网友:
Searon 的试验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