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悬停时慢慢顺时针旋转,什么问题?

楼主(2008-03-03):
450SE悬停时,慢慢顺时针旋转,大概1分钟转90度,这是什么问题?先谢了。

网友A:
1、悬停油门过低
2、在陀螺初始化时触碰过机身,导致陀螺初始化数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悬停油门过低
2、在陀螺初始化时触碰过机身,导致陀螺初始化数据错误。

有道理,我试试看。

网友:
陀螺感度

网友:
什么陀螺仪?有些陀螺仪有温飘,那是胎里带来的,就的修舵。

网友:
说那么多干吗,就是尾推力过大尾浆推力大于主旋翼扭力,什么陀螺仪啊微调啊拉杆啊舵机啊自己慢慢找.那有那么容易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