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完电的锂电池玩之前还要充电么

楼主(2008-03-03):
我每周或两周玩一次 每次玩完充电 但充完电隔了一周 再玩电池电压就有所降低 问 我在玩之前还要补充么 如果补充对电池好么

网友:
不用补充电,锂电自放电很小的

网友A:
应该玩之前充电,不要满电存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玩之前充电,不要满电存放。

对!!

楼主:
我以前怎么听说不要空电存放呢 存放电压不要低于多少呢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玩之前充电,不要满电存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怎么听说不要空电存放呢 存放电压不要低于多少呢请指教

满,空都不好。
3.7V-4V低温保存最好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下午把电放到了3.8v

楼主:
今天玩了会  电池电压3.3v  我把它充到了3.7v多  然后冷藏  行吗

网友:
单体电压别低于3.7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