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04的易损件都有哪些?

楼主(2008-03-03):
请教!004的易损件都有哪些?

网友A:
脚架,桨夹,尾管,特别是脚架。

网友B:
8字扣也容易坏。

网友C:
不好说,对于新手,什么都可能坏!
所以说要买配件容易的机机,坏什么才买什么,如果都要邮寄,那就烦死啰!

网友D:
目前飞行004100余次 只感觉大浆主浆最结实 其他不好怎么说了 几乎是摔哪里烂哪里。。。。
我喜欢高空飞行 炸的比较厉害 但一米高度左右炸鸡 几乎不烂什么 唯一就是那脚架落地别落重了 否则有多少就断多少 设计结构不是很合理 那个部位 新机必须加固一下即可

网友E:
楼上的说得对,一米左右摔下来,轻的话什么事也没有,重的话摔断脚架。所以我换了016的电池架和脚架之后,几乎很耐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