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可否作为PC电脑游戏手柄?

楼主(2008-03-03):
请教:遥控器可否作为PC电脑游戏手柄?

楼主:
谢谢!!
请问哪些飞行游戏可用?如何用?

楼主:
等待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太可以了!用PPJOY。

不过没按键,不知道怎么用。还是拿他飞模拟吧

楼主:
继续等待高手指导.谢谢.

楼主:
有哪些PC游戏可以用遥控器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哪些PC游戏可以用遥控器操作?

IL2
LOCK ON

等等,都是经典模拟飞行游戏

网友(2008-04-28):
引用 网友A:

IL2
LOCK ON

等等,都是经典模拟飞行游戏

怎么连接?我是T9控。

网友:
哈哈 我用天9玩过轩辕剑5

网友:
引用 网友A:

IL2
LOCK ON

等等,都是经典模拟飞行游戏

没按钮,发导弹还要空出手按键盘?

网友:
手柄才几十块一个,坏了也不心疼,控你舍得狠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