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了步进电机,买什么样的控制和驱动好点?

楼主(2008-03-03):
步进电机买到了,要配什么样的板子呢?掏宝上有的1000多,有的100多,我不明白了,高手推荐下,谢谢。我目前只有电机和电脑,连软件都没有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买的是什么电机??  42还是57,电流多大??做雕刻机??多大的尺寸??

不懂的可以加我QQ:298088861

网友A:
我有xp下可以使用的控制卡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377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xp下可以使用的控制卡

控制卡是接口板吗?

网友A:
控制卡是给驱动器提供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卡是给驱动器提供信号的

雕刻机控制卡269包快,ha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