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入X6,发表一些看法。

楼主(2008-03-03):
上周末拿到X6,使用后发现的几个问题:
1、说明书对各个功能的操作说明不够详细;
2、6s接两个3s充电时,不能平衡两块3s电池,哪块先到4.2V就结束充电;
3、6s接两个3s充电时,平衡功能也不能平衡两块电池的电压,只能对单个电池内的3s的电压进行平衡;
4、风扇噪音应该还有降低的空间;
5、和电脑com口对接尚未成功,说明书和maxpro网站上也未对此操作做任何的trouble shooting。
其他问题还在还在发掘中,希望已经在用x6充电器的同好给些意见。

网友:
2 ,3,4问题有同感

网友:
温度准不准俺不知道,目前只知道截止电压与显示电压不准,充入容量不准,计时也不准(1个小时居然能有3分钟左右的误差)

幸好俺买的时候并没有抱很高的期望值,只能说X6并不完全对的起它的价格和支持它的人

售后嘛,反应一般而已,找些理由给你,敷衍了事,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当然,态度还是可以的,至少不会和你吵架

网友:
同意LS的,说的比较中肯

网友:
2.3确实,4我的风扇好像没怎么转过,就是放电的时候转过,跟电脑连接很成功,另外就是充的不太满
没有G2有劲

网友:
234都确实! 风扇比0852大 劲也比0852的小点

网友:
还是3E经典 呵呵

网友:
2,3 是这种串通加平衡类型充电器的通病,TP1010允许充电的压差只有50mv,X6允许的压差是200mv,压差过高,X6也可以进行充电,但最后不可避免低压的电池组充不到4.20V,如果要想两组压差大的电池都能充完,会增加非常多的充电时间。但是我们已经有了新的方法改变这个通病的现状。X6会有后续的模块出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用户电池多的话,可以把充电时间大大缩短,这将是这种串充加平衡的革命。

4,风扇问题可能是批次的风扇采购质量差异,我们会严格控制后续器件品质的。用户如果觉得风扇噪音不可忍受,可以和我联系,我们将免费寄一个风扇给你,你自己拆开左侧板更换一下即可。

网友:
希望新固件能完善,希望新模块价格适中,希望X6降价.....

网友:
我的在2.2A充电的时候声音也超响~~~

楼主:
谢谢厂家的迅速回复,希望2x3s平衡模块尽快上市。
本来换x6的目的就是因为电池比较多要提高效率,现在搞的第二颗电池还要单独补充。X6的充电速度还是比601BC快很多的,做工也不错,赞一个。
风扇噪音的问题我已经pm给你了。

网友A:
风扇问题不是大问题 最好可以解决下充出来没劲的问题! 可以出新的升级固件截至电压4.23的给发烧朋友爽下

网友:
我们的模块对电池多的用户,绝对是超级便利的一个东西,至少缩短充电时间60%,并且可以大大减少操作上的手续。

放宽截止电压可调范围,和蜂鸣器开关就是下一个版本的事,会尽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问题不是大问题 最好可以解决下充出来没劲的问题! 可以出新的升级固件截至电压4.23的给发烧朋友爽下

风扇问题也很重要,可以看出厂家对待产品的态度哦。

在旁边无意看到150元的lipro,用的是nidec的滚珠轴承风扇,我映像中,这样的风扇要10元以上了。真希望看到x6的风扇是什么样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x6

感觉和楼主说的情况一样,但我对噪音的感觉不那么敏感,可能是听惯了各类充电器的声音,,除了上述问题外,而且好像每次充电要按N次各类按钮,哈哈,,

给个开发建议咯,,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做出在电脑上直接设置充电器的,如果能做成那样的,酷死了.多少钱都买 .串口是一点要改了,,不要再用串口了,买个好点的转接器,60块,晕啊.

搞个保姆功能也不错啊,

另外请教一下:放电功能怎么不能放到3.8啊??最多放到3.6V.

现有各种不足,是不是能够通过升级软件解决问题类??

能看出来,,厂家的人还是很专业,很努力的,这是个好现象.

网友B:
在05年时候2005就可以在电脑上设置充电参数,X6也可以做,只是当时觉得实际每次充电都连接电脑的用户不多,似乎这个功能必要性不大,就没做,既然有人需要,可以考虑后续升级一下监控软件版本

上面说过了,截止电压的范围会在下一个固件版本里面放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05年时候2005就可以在电脑上设置充电参数,X6也可以做,只是当时觉得实际每次充电都连接电脑的用户不多,似乎这个功能必要性不大,就没做,既然有人需要,可以考虑后续升级一下监控软件版本

上面说过了,截 ...

应该在电脑上设定完可以储存 这样就不必每次充电前都按一大堆键了

网友:
对,能用电脑设置充放电参数,并且对此进行存储,很不错

网友A:
最好所以操作都可以在电脑上 那不用去按X6的按钮了 适合懒人!插上电池就可以用电脑操作了

网友:
2005 我一直用感觉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东西 很好

网友:
忘记了说了 最好升级可以冲单片电池 方便组电池测数据用

网友:
顺便借这里问问看,充电时里面需要设置的电流是什么意思?充锂电时应该设置多大的电流呢?经常会提示说输出的电压<11.1V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充LI电时候,需要设置的不是电流,是AH,指的电池容量。
然后选用FAST ,NORMAL, SLOW三种方式分别对应1C,1C, 1/2C充电电流,请仔细看一下说明书,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

网友:
谢谢LS了,第一次用这个,有点弄不懂,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所以操作都可以在电脑上 那不用去按X6的按钮了 .......

對呀!

那幾個按鈕,好難按的說!

网友:
期待下一个固件版本(最好是用户自己调整的)。

网友:
啥意思?新版本可以放宽截止电压,那原来的版本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升级软件的.这也是x6的一大特色

网友:
发现X6的工作停止电压是11V 感觉太高了 在场外用电池做电源不太方便 最好可以改到10V

网友:
2,3,4认同.
我再提两点,请知道的人给予解答:
1. 我用fast模式进行快充锂电,到4.0V就自动停止充电,而采用normal模式可以冲到4.2V,这是什么原因
2.运用循环充放电功能对电池进行反复充放电激活,为什么充到3.98V就截止了充电而开始进入放电程序,而不是冲到4.2V再进行放电.

应该X6比我预想的要差,好在经销商的售后服务还可以,这里在赞一下FYMX.

楼主:
Sampson 发了PM怎么不回了?深圳这边X6用户的风扇噪音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Sampson 发了PM怎么不回了?深圳这边X6用户的风扇噪音问题如何解决呢?

正好这几天订了一批新风扇,准备给新风扇给你们的,今天才到货,否则要是上次的风扇,我说的那天就可以发给你了。
这样明天快递新风扇给你。

网友:
我的也很吵啊。是否可以发个给我呢。。。

网友D:
  我也是深圳X6用家,路过顶一下有没风扇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深圳X6用家,路过顶一下有没风扇换呀?

楼主:
呵呵 那就麻烦Sampson 再给A24寄一个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那就麻烦Sampson 再给A24寄一个咯。

不用了,我凑热闹的!

我的除了上电开机时风扇转一下外,平时好像没怎麽声音的。

网友:
看来风扇声音问题是个通病,我的X6风扇刚转动时候的声音会把人吓出心脏病来,虽说有点夸张,但希望能尽快改进。和电脑连接倒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这几天订了一批新风扇,准备给新风扇给你们的,今天才到货,否则要是上次的风扇,我说的那天就可以发给你了。
这样明天快递新风扇给你。

值得一赞的服务!

网友(2008-04-04):
今天头一次使用x6同时充2个3S的锂电,发现风扇声音确实很大,而且风扇震动也很大。我冲1个3S时,只有开机时风扇转一下,后来一直都不转的,很安静,而且充电结束温升也很小。
另外我发现x6根本就没有进风口,,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风扇声音大?开一个进风口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E:
关注!正准备买台充电器!

网友F:
我的 X6 現接不到 com port. 之前是可以的. 連接線 2,3,5 接點檢查過沒問題.
請厰家提供修復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