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了个电直有很多不明白的,请教大家

楼主(2008-03-03):
收了个华xx35#机,卖家发我的时候线全拆了的,请问该怎么连接,陀螺是0704A,往哪个方向装,接收是RX-602的,控是35号的控,请问大浆螺距
舵机
该接机通我随便接哪个都不能通过控上面的旋纽调节呢,陀螺的有一跟单独的线该接哪里,控怎么设置,谢谢大家了,还有请问日本手好飞吗,因为我飞固定翼就是日本手,这个电直却是美国手,怕搞混,想改

网友A:
陀螺仪应该是面向上,和主轴成90度安装。有个单独的线是调陀螺仪感度的,插五通道就可以了。控的设置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用的ESKY的六通,不清楚你的35号是什么情况。
至于什么手好,应该看个人情况。不过有一点,我个人感觉,飞固定翼和直机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应该不存在搞混的情况。怕有问题的话就多飞飞模拟器咯,看能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