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杆问题

楼主(2008-03-03):
BF20 不改原装丝杆,改CNC精度还能到多少,请大家指点

楼主:
请搞过的大虾致电一下

网友:
顺洗会打刀的

楼主:
如果改用消隙螺母的情况又如何呢?

网友A:
这样会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强一些

强到啥程度

楼主:
请给个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到啥程度

强了不少,铣不同雕,刀进给大,顺铣会震动,消隙至关重要,精度还在其次。

楼主:
有那位用T形丝杆改铣床搞定的

网友(2008-06-07):
既然下决心改了又何必在乎丝杠钱呢,买二手的滚珠下来没多少钱的,t型丝杠的阻力很大,到时候只是增加步进电机和驱动的钱就可以扯平了。因为阻力大了势必要换大的电机和驱动。消间隙调的紧了电机带不动,松了精度差。容易打刀。最后是得不偿失。(其实二手的丝杠还是不错的。我这里基本试验过。国产新的就不要考虑,精度不说。光拿到手里的手感就很不舒服,韩国的丝杠还行,买p7的就可以。二手的日本货只要不是锈的很厉害就可以买。弯不怕,可以校过来)

网友:
可以考虑用POM高分子材料做一个无间隙螺母,POM材料很顺滑,强度也好.

楼主:
主要是不知哪里能买到合适的丝杆,啥型号,又不能拆铣床量,因为那铣床成了我每天要用的工具了,好多天不能用会急死我的.二手没时间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