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的悬停水平过关了吗?

楼主(2008-03-03):
手机拍的不太清楚,大家看看这样的对尾悬停水平过关了吗?如果能过关了的话我练对头了.机器原配置是辉盛9克
舵机
4个,AKE
电机
,好盈40A电调,15C
电池
,天飞8控,华科尔WK-g010
陀螺仪
.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plJ3rQQi4Y/

网友A:
很好,
不过我建议先练两个侧面悬停再练对头.

楼主:
我感觉对头比两侧容易一点.

网友B:
不错,不过还是有点飘哦。最好能够控制在1.5米的范围内才算好哦。

网友:
有对头吗? 怎么没看出来?

网友C:
这个悬停还不行!还你想练侧停对头也可以!

网友D:
好,不错,就是飘逸范围大了些,继续努力!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支持,鸡鸡的舵机不怎么好,由其是陀螺仪太烂,我多次炸机都是因为陀螺锁尾不好.如果上个730加数码舵机的话可能会稳很多的.

网友E:
建议LZ在头顶以上高度,就是2米左右练习练习,适应一下,和现在的感觉不一样的
因为以后的练习不可能都在腰部的高度进行

网友F:
在升高些悬停的感觉又不同的......多练吧!!!!!!

网友G:
不错,建议练了三面再练对头....

网友H:
哈哈不错了 我还没试飞呵呵

网友I:
继续练习。不稳,尤其尾巴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