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来了400PRO暴走..................

楼主(2008-03-03):
新问题来了,今天把机子拿出来,在没开遥控器的情况下我先接上电源,以为先检查一下驼机,用手自己拉了一下摇臂,忽然机头控制斜盘的三个驼机自己乱动了起来,两秒后马达自动发动,转了起来,好在我把主桨拆了下来,要不然它就我房内乱串了!!!!!!!!!!!!!!!!!!!!!!!!!!!NND,零号机暴走了!!!!!!!!!!!!!!!!!!!

楼主:
还有,每次通电时发现驼机的原始位置都不同,调了下次又变了,这是怎回事????

网友:
你的是PPM接收机吧!!!

在没开控之前你先通电。你这是违章操作。很黄很暴力的。自找麻烦啊`!!汗。。

楼主:
以前开都没事的,就今次.............................

楼主:
还有就是,我把接收器的天线绕到经过电调下面了,会不会是电调影响了呢?????还是我的房间有不明电波啊.....哈哈

网友:
暴走一族啊!

网友:
不开控接电——胆大包天!

网友A:
9X2控不开,打开飞机电源,机机也不会乱动,但最好按规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X2控不开,打开飞机电源,机机也不会乱动,但最好按规程来

跟控有什么关系

网友:
那是接收机带有的安全保护。

网友C:
良好习惯~!一定要养成良好习惯~!现在飞电机还好~!

要是飞90油鸡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跟控有什么关系

跟控的关系大了去了。高级控的保护是很有效的,但再有效也都是花钱买来当保险用的,照规程操作才是把保险握在自己手中。更别提胆敢没保护的控还经常违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良好习惯~!一定要养成良好习惯~!现在飞电机还好~!

要是飞90油鸡的话~~~~~~~~~~~~~~~~~~~~~~~~~~

油机这个问题还不那么明显。因为想启动就不可能不动油门,而引擎不启动,再暴走也不怕

网友:
600级电直就明显了....要是600级电直暴走也是挺恐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跟控的关系大了去了。高级控的保护是很有效的,但再有效也都是花钱买来当保险用的,照规程操作才是把保险握在自己手中。更别提胆敢没保护的控还经常违规操作

和控没有关系吧~! 控还没有打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控没有关系吧~! 控还没有打开呢~!

你意会错了。楼上有人说9X2不开发射就开接受没事,然后有人引用说“(不开发射开接受后暴走)跟控有什么关系”我的话是对应他的,9X2带失控保护,低端控不带,所以违规会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