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买了3D电直,请教大家

楼主(2008-03-03):
收了个华xx35#机,卖家发我的时候线全拆了的,请问该怎么连接,陀螺是0704A,往哪个方向装,接收是RX-602的,控是35号的控,请问大浆螺距
舵机
该接机通我随便接哪个都不能通过控上面的旋纽调节呢,陀螺的有一跟单独的线该接哪里,控怎么设置,谢谢大家了,还有请问日本手好飞吗,因为我飞固定翼就是日本手,这个电直却是美国手,怕搞混,想改

网友A:
兄弟,去新手区吧,没潜水吧?我看你啥都不会,一个一个学吧,不要着急。

网友B:
华xx35#机你都買, 有勇氣, 送你兩個字, (炸, 修)(炸, 修)(炸, 修)(炸, 修)(炸, 修)(炸, 修)

网友:
回楼上的,新手区?新手区有什么,都是写垃圾问题,像你们这些老鸟有几个愿意到新手区去解答问题的,新手区的帖子我都翻遍了都没找到类似的答案

网友C:
这个飞机的配置感觉比E SKY的E016差不少

网友C:
这个0704A的单独的线好象接在第5通道

网友B:
能退錢嗎, 能退則退, 新手是要做功課的。去华xx那裡有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