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配平衡问题

楼主(2008-03-03):
现在的004 即使把电池推到最前,尾巴还是太重,大家说在机头配重好还是把十字盘往前倾好呢!~?
在机头配重,又增加飞机的重量,
调十字盘往前倾,飞行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网友A:
平衡翼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翼有问题。。。。。。。。。。。。。

平衡翼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刚买的一台也是这样,高手们说说怎么处理呀?

网友:
我最终的方法是,调一下十字盘向前倾..

网友B:
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将电池架两个支架中前面的架子取下来,用刀子把架子上竖起来的部分削掉,让电池可以贯穿电池架,装上去的时候把电池顶到最前面,机机就正好平衡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方法二:直接换016的电池架和脚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将电池架两个支架中前面的架子取下来,用刀子把架子上竖起来的部分削掉,让电池可以贯穿电池架,装上去的时候把电池顶到最前面,机机就正好平衡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方法二:直接换016 ...

顶你一下。。。。最见意采用第二种方法,配重好,且抗摔。。。。
如果重心偏移较严重,用斜盘来迷补机机重心,机机起飞后在控制上会有些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你一下。。。。最见意采用第二种方法,配重好,且抗摔。。。。
如果重心偏移较严重,用斜盘来迷补机机重心,机机起飞后在控制上会有些影响的。。。

我已经换了016的脚架和电池架,不过尾巴还是重的....改天我把电池拆散,继续把电池前移是机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