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舵机很久了

楼主(2008-03-03):
DIY 电磁舵失败了
1.体积小不了
2,扭矩大不了
3电流小不了
4,位移大不了
哎,水平不够啊!
想DIY 一数字舵
有不有同好,一起烟酒烟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想如下:
1.发射机发出一个8位数据包
2,高6位为数据0--255,低两位为舵机1,2的编码,如01为舵机1,10为舵机2
3,数据0---124向左,125--255向右
4舵机H桥驱动,带动电位器,电位器正极串电阻接+5V,输出(线性)接MEGA8
5MAGE8做AD采样(8MS),达到给定值停止.

网友B:
要想精确控制电机不容易的,从数控机床那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兄弟可以烟酒烟酒! 支持你!
兄弟可以烟酒烟酒! 支持你!

网友C(2008-08-19):
++
我有兴趣,机器人方向。

网友D:
6bit哪有255级数据?

网友E:
不太懂 可是 支持 你 顶

网友F:
1、6bit哪有255级数据
2、2位地址码,才3个舵机。
3、就算255级,换成普通舵机也就相当于4us死区,模拟的都能做到。
问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