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SY0406a的控能通过怎么改造后用在LAMA V4上吗?

楼主(2008-03-04):
EKSY0406a的控能通过怎么改造后用在LAMA V4上吗?

网友A:
可以的,0406A可以取消CCPM模式。方法是把控的电池盒打开,把背面那个开关1拨到OFF,2拨到ON即可。我就这样拨过后飞E004没有问题。

楼主:
我的0406A的控电池盒里面没有开关,该怎么办

网友B:
没开关的是老版控,但预留了开关孔位

网友B:
懂电子的自己焊2个2*2开关上去,一样用

楼主:
没有预留了开关孔位,电池后盖是全密封的

网友B:
拆到电路板!看来你是个电子盲,还是别费劲改了

楼主:
直接上改造图

网友C:
我的0406是有开关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