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SJM400各型的不同?

楼主(2008-03-04):
搞不清sjm的型号:SJM400、SJM400 V2、SJM400 pro 还有325各有何不同。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同问!

网友C:
最起码越靠后的机型改进越合理嘛。。。

网友D:
前三架都是400級的 越後面的改進的更合理..325算是450級吧

网友E:
300高低两个版本——强烈个性化的400(300的简化加大版)——改进的400(SJM特色旋翼头的定型,以后的版本都沿用)——新结构(以后的500、325都沿用)的400pro——500——325(500的450紧凑版)——500V2
以上为我的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