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如何开启窗口模式

楼主(2008-03-04):
安装了G3。5 但是不出现窗口 菜单看不见 怎么调整啊 谢谢

网友A:
空格+回车 返回到显示菜单模式
空格也可以,有什么区别自己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格+回车 返回到显示菜单模式
空格也可以,有什么区别自己用了就知道了

上面回答错误!空格是重新开始,我也是刚刚开始玩G3.5,有点混淆

网友:
按ALT加回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