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怎么用futuba 6exhp遥控啊

楼主(2008-03-04):
晶体换过来没反映

网友A:
使用PPM模式哦!

楼主:
用esky自带的晶体不行
改用6exhp自带的晶体换上就ok了

网友B(2009-01-15):
我也是6EXHP玩004,就是不能用啊,好几天了,在V3,和450上好用的,可能是设置的问题,能否告诉我如何设置吗?谢谢

网友C:
PPM,加油门反向,晶体嘛,同频的都可以,我4和1,0420,0420A都用过,不错,便宜,单飞比较好

网友B:
噢谢谢,晚上回家我再试试,

网友D:
十字盘1S模式,陀螺打开,感度调到70左右,EXP加-10

网友B:
谢谢,试过了,还是有问题,TH.HOLD开关打开jj绿灯亮,没有油门了,这时关闭TH.HOLD jj旋翼开始运转了

网友D:
通道3的油门要加反相,然后把微调多往下调些,直到接电以后绿灯亮

网友B:
004昨天炸了,过几天修理好了再试试,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好了,谢谢各位哥们,I-TH打开,REVO设置-10%,全部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