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提问~~~

楼主(2008-03-04):
继续提问,

1、今天发现尾变距组件中,当尾桨处于与水平线垂直位置时,发现滑套组的左右行程不一样,导致尾桨左右摆动的角度不一样,这情况下滑套组的位置或尾变距组位置可调吗??还是只能调尾旋翼中联的位置呢???

2、固定尾旋翼中联的紧锭螺丝是几号的?要用几号的内六角螺丝批???

觉得SJM的说明书还不够详细啊,要是能标明所有螺丝的尺寸及组装时需要哪些工具及工具标号就好了~~~

网友:
说明书还不够详细啊

楼主:
要是能标明所有螺丝的尺寸及组装时需要哪些工具及工具标号就好了~~~

网友:
总共只有三个六角螺丝批试试就知道了嘛。。

楼主:
试不到,我只有开JJ上最大的内六角螺丝批,这些小的我要问准型号然后去买,手头什么工具也没有,唯一的开JJ上最大的内六角螺丝批是以前开电脑上的水冷头时买的~~~

网友:
自己最后有游标卡尺来测量,至于左右行程可拆下舵机臂进行调节!

网友A:
1、尾调整参照置顶帖,pro新版中位螺距不为0

2、随机有六角螺丝批,这个尺寸的六角批比较难在市面上买到

楼主:
我是在TB上买的RTF版,翻遍了也没有找到有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尾调整参照置顶帖,pro新版中位螺距不为0

不明白,螺距是指哪里???置顶帖哪里?置顶帖只有调驼机的啊,说400尾推力不足的那个我看过了,但这样调的话就是机子原来的状态,还没起飞就在原地转了,所以我才把尾桨改回垂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尾调整参照置顶帖,pro新版中位螺距不为0

不明白,螺距是指哪里???置顶帖哪里?置顶帖只有调驼机的啊, ...

1、锁尾模式下不管初始角(螺距)是多少度都不应该自旋(原地打转);
2、就是调401HB那个帖子,已经考虑了初始角的问题,新版本尾桨夹有意偏了一个角度;
3、对于pro,401HB力量足够,至少我现在还正常,402MG我用在325斜盘上也足够,现在都在正常使用。

楼主:
ER....我噶JJ系ESKY驼罗仪....无锁尾............所以................5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