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刀量

楼主(2008-03-04):
昨天和一个老师傅聊天,问他车床进刀量的问题。回答却是:试一刀有转速慢的感觉就减进刀速度,床子和床子又不一样。
因为想买床就看了不少书、教材、视频。学来学去看来还是不要太照本宣科了。安全是第一,享受是第二。

聊天中了解到,可以点一盏白炽灯看卡盘的频闪移动,就知道转速是否在变。

网友:
声音和切削颜色有变化也可以参考

网友A:
其实没那么复杂的(当然我指的是DIY的入们者)刚接触车床有些胆怯,先找个木棒车几刀试试,再依次使用,铝棒,铜棒,铁棒,试试进刀量及转速的高低,时间久了,你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一名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那么复杂的(当然我指的是DIY的入们者)刚接触车床有些胆怯,先找个木棒车几刀试试,再依次使用,铝棒,铜棒,铁棒,试试进刀量及转速的高低,时间久了,你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一名高手了.

好主意

网友:
进刀和电机的输出功率有关,
请不要虐待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