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雷虎50 SE为什么比50 V2.5贵那么多??

楼主(2008-03-04):
提示:

网友A:
50SE是金属版,50V2.5是普通版除了十字盘是金属的.看看雷虎的升级件价格你就知道为什么贵了

网友B:
雷虎的是很貴~
但是精度不知道怎樣~

网友C:
精度没得说
好。。。。看多少人飞雷虎就知道了。。

网友D:
精度一流

网友E:
主要还是配置问题, se比普通版多好多东西

网友C:
不知道R50v2/v2.5/titian/se有什么不同?

网友F:
SE中联金属 十字盘金属 碳底板加强

网友C:
r50 和 r50v2.5 呢??

网友G:
V2.5尾管加长了,可以用620的桨,机机稳定性有不少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