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过这种怪现象吗?

楼主(2008-03-04):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怪现象——大桨经过仔细配平 动、静平衡后装上飞机震动很大、双桨严重,但对调位置后震动消失、双桨消失。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的也震过 但怎么调换都那样

网友B:
桨夹紧了叭

网友C:
你没调螺距连杆?平衡调好了,未必要对调吧。调连杆就可以消除双桨

网友D:
调连杆就可以消除双桨

网友E:
呵呵,我也碰到过
就是上个星期天的事情
当时也没有怎么在意,对换了就ok了。
其实产生双桨的原因就是两边的螺距不一样,以及两只桨相对于主轴的转动惯量不一样。

楼主:
感谢大家,我当然知道调连杆就可以解决双桨问题。
可能是我问题描述不清——我是说在没有做任何调整的情况下,只是对调大桨,问题就解决了,我在想这种情况是为什么?什么原因?

网友F:
浆夹的开口大小不一样,或者重量不一样!

网友B:
有一只桨不平,带一点螺距,桨装好后你没有用螺距尺量过叭

网友G:
两只桨几何尺寸或硬度不一致。另外,我的YT有一段时间未上桨架闲置一段时间后出现双桨,表现为小螺距时正常,大螺距(油门)时出现双桨。仔细观察,两只塑桨均有不同程度的弯曲变形,校正后改善。

网友H:
450会有这样事情的,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