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S9257 有点极轻微的向左漂,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8-03-04):
如题!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30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30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网友:
同问,还以为就我一个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嘿嘿,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不叫 401了,呵呵

网友A:
是不是401本身就有这个缺陷,没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401本身就有这个缺陷,没法解决的?

同问!

网友:
你的401+9257和你的飞机不兼容!
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
把你的401+9257拿来换我的TELEBEE+辉胜9克!
保证你不会漂!!!!

网友:
今天准备在买一个401试试。

网友:
来位老鸟 帮忙解释下啊? 怎么调啊!
我的401+9257 也是 很轻微的顺时针动!

网友: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不是401和9257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中立点没有找准??

   多调几次中点吧!

网友:
问题很严重哦

网友:
我的也是轻微的顺时针漂.....调中立点要怎么调?

网友:
貌似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答案。
我的还是轻微左飘中!

楼主:
不知道是高手不愿意说,还是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你可以拧松尾舵机架上的螺丝,调整尾舵机的位置来消除漂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否在锁尾的状态下调整?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搞了很久都没解决

网友:
看来有这个问题的还不少,关注中。

网友:
我的亚拓450也是这种配置,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开始我以为是我的控或飞机没调好,或者是室内飞悬尾部停风太大原因引起(房间很小),后来到了室外还是那样!

控肯定调得没问题,我觉得再过几天,自己快成Futaba 6通的专家了;

飞机除GYRO以外,调得也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大桨、付桨;

现在唯一怀疑的就是GYRO对尾翼造成的旋转位移反馈不够。可是反馈调大了,拉杆行程又出范围了,总是没办法取得折中点,两难。

网友A:
我换过401,也没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401,也没解决问题

大哥,你换过了啊。我今天下决心想换的
这样看来。不是这个原因
这问题太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还换过9257呢,没用,问题依旧,特郁闷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明天拆机子了,全部拆掉再装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明天拆机子了,全部拆掉再装起来

没有必要吧。把桨距适当调小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我有730就没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桨距调小,悬停时大桨转速就增加,尾桨转速也跟着增加,导致尾巴往左飘的更厉害

网友:
改天有时间再把401装起来仔细调调看

网友:
我的401配9257也有这个问题?调了好多地方也还是没解决,大家都有这问题是不是这个配制有问题啊?????

网友(2008-04-03):
难道陀螺仪可以完全解决角度漂移吗?

它是角速度反馈传感器,对绝对角度位置是没有直接反馈的,有轻微转动应该是正常的吧.
如果是均速转动,陀螺仪应该没有办法感应到.

不知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网友:
不太可能有匀速运动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将尾推向右一点,就是让JJ向左旋的那个方向!接上401JJ起飞旋停就慢慢向左旋〈反时针转〉,然后我把尾翼夹角调0,〈要反复调0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旋停JJ!!!!哈!还算满意!比较菜我是感觉不出有飘了

网友:
能否在说的详细一点

楼主:
今天又遇到更怪的问题了,我朋友本来锁的好好的GY401+S9257也漂了

网友:
我也碰上这个问题了,是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配合的问题。改变一下这两个曲线,就会有改观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5591

网友:
同一问题,我的反时针漂~~~~~~~~~~~~~~~~~

网友:
我的没有这种问题
应该不是401的问题,原来用240也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我用401+9650没有此问题呀

昨天才买了401+9257,还没有到手,我觉得不该出这个问题吧,看看发射机是否微调给动了?等我新的陀螺装好了再看看

网友H:
我来告诉大家

解决的方法是这样  先把感到关掉或调为0然后把将角度调到0
有兴趣我明天接着讲

网友:
回复 网友I:

等你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也来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解决的方法是这样  先把感到关掉或调为0然后把将角度调到0
有兴趣我明天接着讲

嘿嘿,尾巴直接失控!

网友:
調個屁,找FUTABA工程師來也解決不了的問題

网友:
我的亚托也是401+9253,也出过这现象,简单的调一下后舵机的拉杆长短就解决了。

网友:
亚拓450V2+65MG+GY401 + S9257+9X+HeliCommand RIGID直升机专用平衡仪(全能版)
极轻微的向左漂据说是地面气流效应。 一般离地面越近就越明显

网友A:
回复 网友J:

这里的左飘是指尾部顺时针自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左飘是指尾部顺时针自转

这主要是中心点没调好。不管你的机是顺或倒时针转,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解除。不管你是那款舵螺仪,只要你的仪上面左边有两个小开关的,你在最右边的小孔(可调电位器),你轻微左或右调整,再把机升起一米以上,看反应如何再调一下就可以。

网友:
是指调整陀螺仪的行程吧

网友:
不会调的人还是多,我们这的人有几个用401+9257还不如我GM730+辉盛9g锁得稳,关键问题在人而不是设备!

网友:
轻微的调整是必须的,也不会调坏.放心调吧,前怕死后怕烂,是学不到技术的.

网友(2008-05-03):
我的401加9257是低速机头右飘

高速没事

网友:
只要双垂直,中点放零桨距,放在锁尾开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中立点没有找准??

   多调几次中点吧!

锁头模式的中立点只要大约正确就可以了吧. GYRO应该自己根据打尾舵来调整中立点的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这主要是中心点没调好。不管你的机是顺或倒时针转,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解除。不管你是那款舵螺仪,只要你的仪上面左边有两个小开关的,你在最右边的小孔(可调电位器),你轻微左或右调整,再把机升起一米以上 ...

请问,这个小孔指的是延迟(delay)还是限位(limite)?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个小孔指的是延迟(delay)还是限位(limite)?

最右边是指(limite)。

网友:
1. 舵机臂垂直,尾推放中间,尾桨零桨距(大约就行)
2. 控上RUDD通道EPA设100%
3. RUDD左右打到底,调陀罗limit,二边都不碰
4. 在控上RUDD调EPA,调到到底时尾舵机刚好还有动作
5. 打到锁尾模式开机,调整感度至不抽不漂
6. OK

网友:
回复 网友M:

第4条的含义是不是尾舵两边的量增大或减小?

网友:
是的,但是会给陀罗limit掉一点,所以相应调一下尾舵操作的输出范围,使得遥杆全行程尾舵都有动作(要不然遥杆只有前面一段有动作,继续打尾舵就不会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