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舵机有假的吗?

楼主(2008-03-04):
这两天做新机时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手上的5g辉盛
舵机
竟然有2种, 以前看到接线有不同,这次发现里面的伺服
电机
也不一样, 很奇怪, 是不同版本的还是copy的? 同志们帮我分析分析,谢了.

网友A:
不是吧,这么猛?

网友B:
关注一下, 我买到过两种辉盛9克, 后来讨论了一下, 判断都是正品.

网友C:
我买过好几个,线的颜色都如下面哪个。TP的5g舵机,价格就是25RMB,能凑合着用就OK啦。
昨天自己拆了2个TP的9g舵机,把原配的短线自己换成长一点的线。拆开发现里面的电位器连线以及电动机连线都是不一样的。这两个舵机可是一起买的。由此可见,TP生产的舵机在生产的工艺上控制不是太严格。

楼主:
个人感觉上面的那种更容易扫齿,大家是否有同感

网友:
我也感到辉盛质量有大的差异!

网友D:
我在启迪买的,是下面的那种,有个qc的质检商标!

网友E:
从线上看,长线的辉盛舵机用的是图片中上面那种颜色。
短线的辉盛舵机用的是下面那种颜色。

网友F:
短的下面的颜色,辉盛的舵机还是狠不错的,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G:
我貌似记得有个贴是说仿冒的辉盛的.不过假冒的不是白色线的

网友H:
这么便宜的东西还有假?

网友I:
批次问题吧,要造假,不会造出这么明显的差异。

网友J:
辉盛的9克舵机性价比不错,但其5克舵机不太敢用,质量好象不磁稳定,个体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K:
一定是型号的区别
上面是FUTABA
下面是JR
这么便宜的东西谁造假的呀,没准成本比真的还高呢

网友L(2008-06-28):
上面是假的

网友M:
批次不同而已!

网友N:
悄悄的告诉大家
假冒的大把的,并且一直在充斥这市场,
就连lama的电池,假冒的都已经占有很大比例了
我想这也是模友对性能口水战的一些起因吧

网友O:
前后买了四颗,但发现两颗和另外两颗的声音差距很大.

网友P:
有假的,假的20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