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小A5的电机水冷怎么做的啊?

楼主(2008-03-04):
直到给小A5装心脏后才发现,其实小A5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好改!就三个字~~~~~~~~~船好小!
而且电机的水冷也不好做,现在暂时给它上保暖版的电机座!
还得麻烦各位改小A5的高手给小弟一些建议,它的水冷座(铝板的)怎样才合适?最好有船的内部图!
不多说了,先上图!

网友A:
就在那厚铝板中打一个联通管,两头接水冷就行。再不行的话找一厚点的铜板,用电烙铁焊段铜管上去就行。

网友:
还是用铜片做个支架焊个铜管做水冷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那厚铝板中打一个联通管,两头接水冷就行。再不行的话找一厚点的铜板,用电烙铁焊段铜管上去就行。

问题是电机上的导线根本压不下去啊!不能把铝板贴在电机上!

网友:
我的2217可以压的下哦~~不过暂时打算用2S,先不水冷了

楼主:
我的同样也是2217,但怎么也压不下去!
lfjqq 兄,右下图粗黑线部分应该是水冷管吧!

网友:
我那个和你的有点点不同,我的是直升机版的,kv3500

网友:
\期待跑船的照片和录象

网友:
用点力,使劲!

网友:
出力点,喝奶的力也要用上才行,哈哈哈哈

网友:
我前几天也入了一只,请问下用XXD2213的电机能跑30时速吗?

楼主:
试过了,压到最小离铝板也有1毫米的距离!
先用树脂板代替!看情况再进行改进!真正不行就挫电机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同样也是2217,但怎么也压不下去!
lfjqq 兄,右下图粗黑线部分应该是水冷管吧!

呵呵,我的这个要复杂点,是焊成的全空心的水冷器。 是个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