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NG 450V2 问题

楼主(2008-03-04):
我是新手,之前练了模拟器,现在买了WING 450 V2按图纸组装好,准备上天,加大油门就侧翻,大浆打在地上了,搞的兴趣也没了.那为师傅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遥控器是JR 9XII  油控版的.

网友:
前斜盘舵机反向,应该是1通和6通分别反向,试试!~

楼主:
我去试试,先谢了.

网友:
新手试飞之前最好是不要安装大桨,电机断电,先试试各个舵机是否正常运行,方向正确与否。
确认好了再试飞,建议安装联系架,从青蛙跳开始。

网友:
另外,插上电后要看看机机是否调试好了,十字盘是否水平,否则一起飞就偏了。

网友:
还没调试好吧?!

楼主:
还没调好啊,上天这么难啊,呵呵.

网友:
如果jj正常的话那就是地效导致的

楼主:
推油门到中立位置机身就朝右侧倾,蹲下看大降也向右侧了,十字盘中立位置都是平衡的,只好继续研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油门到中立位置机身就朝右侧倾,蹲下看大降也向右侧了,十字盘中立位置都是平衡的,只好继续研究了.

应该是地效造成的。打副翼使jj回复水平,稍推油门。jiji离地瞬间副翼舵杆回中就起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指点,明天继续研究.

网友:
兄弟,没看我的必读吧?新手直接上这种飞机炸机正常不过。
如果没有老手带,你这飞机对你太难了点。

网友:
慢慢来~ CCPM的6通机上手是要比LAMA这一类的复杂很多。要飞好,必须要先学会调机。找一找网上的教程,仔细的调下...

网友:
上模拟器和上真机不一样,不信让高手调好机,你自己飞10秒不炸便是天才。

网友:
一步步来

网友:
呵呵.先从调机开始学吧.没调好的机机是上不了天的.
网上有很多CCPM调试的资料.没人教的话研究研究会很有帮助的

网友:
最好是找个老师教练,包括调试、带飞。
若找不到或不想找或不好约时间又着急飞,就只有多看资料、多分析琢磨(直升机飞行原理、力学分析、安装调试、收发控制),认真安装调试,不带动力地面操作看舵面反应、模拟器上练,先上练习架练蛙跳。。。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想想,有老师带会“有好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