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雷鸟不会飞.

楼主(2008-03-04):
该调的地方都调了,
电池
是7.4V 2100MHA 12C 锂电,每次插进去后混控中间的灯要闪,控电源打开后陀螺灯就不亮,要等好久或者要敲一下接收盒才能正常使用,而且感觉主旋翼没力气,万用表检测过电池电压很正常,已经飞不起来了啊.尾
电机
也转的时快时慢不稳定,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帮不了你但帮你

网友B:
应该是先开控,再接接收机电源?

网友C:
7.4V 2100MHA 12C 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D:
应该是超重了。。。。 尾巴有点转速不稳定很正常

网友E:
是混空有问题 可能MOS 片虚焊 检查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新买的也发生这个现象了,后来发现是晶振松了,安装到位就没事了。试一试吧。我的也不会飞呢

网友H:
应该不会很重吧,我的雷鸟用的是7.4V1300 12C 锂电,也不觉得很重,多加点油门,就可以飞了,LZ的应该是你哪没调好吧,慢慢来,细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