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50机的平衡翼上加重锤效果如何,

楼主(2008-03-04):
在450机的平衡翼上加重锤效果如何,大家有没有加,如果想加要用什么代替重锤比较好?

网友A:
装两颗金钢钻,硬度超级。打哪指哪!超级血滴子!

楼主:
说什么鸟语啊

网友B:
加重锤效果能使得飞机稳重一些,比没有加的时候反应略迟钝一点,新手必备。

网友C:
一般加多少克的呀??/亚括上的是几克的

网友D:
增加重量 耗电
加了配重飞机相对要迟钝点 一般加5~10克的配重 就 够了

网友E:
不要加,以后还要去掉,加大好电,苦练才是正道!!!!!

网友F:
新手加上较好, 较快地练好悬停. 以后就没必要了, 反而影响进步

网友G:
加重锤只适合新手练悬停, 一旦悬停过关就可以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