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 6exhp玩esky-004的请进来

楼主(2008-03-04):
整了半天才搞好,发现用esky-004自带控的晶体插到futuba 6exhp上,开机自检时
舵机
乱动,没法用;用futuba 6exhp自带的接受晶体插到esky-004的4和1上,基本可用,不过有时不稳定,常见的是
遥控器
油门收到最低放在一旁,004有时会突然猛地启动下然后熄火,挺吓人的,大家有没这种情况
对了,66exhp上ppm,pcm选那个啊

网友A:
我用6EX玩450

网友B:
选ppm 注意频段35 72

楼主:
频段用的是72的

网友C(2009-01-15):
我也是6EXHP玩004,就是不能用啊,好几天了,在V3,和450上好用的,可能是设置的问题,能否告诉我如何设置吗?谢谢

网友D(2009-04-07):
这个问题俺也一直在关注啊,顶起,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E:
应该选PPM的。
发射晶体和接收晶体是不一样的,不能互换。因为接收机多半有一次或二次变频,和发射的频率有一个差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