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400 Pro的尾舵连杆连9257的时候如何改动[自己已解决,有图]

楼主(2008-03-04):
我新买了一个9257想用在SJM 400 Pro上,但是如果按照原厂的舵机安装方法的话,尾舵支撑架会妨碍舵机架,因为我是用的325的双孔的舵机架,但是如果改变舵机安装方向的话,原厂的尾舵机连杆是没法调整方向的,连杆是根碳纤维杆,并用螺丝和胶固定的,有没有办法改变连杆的球头套的方向?

本来想看看大家有啥好办法的,最后还是自已解决了...

可以看到原来的舵机连接件上是用1mm的螺丝固定在碳纤维杆上的

这是拆掉了舵机连接件的碳纤维杆,杆上有一个1mm的孔

这是SJM的可调节式球头套,产品编号为PL1009T, 底部是1mm的连杆孔。 碳纤维尾舵连杆是2mm的

用2mm的钻头给球头套扩孔,很好扩的,因为原来有个1mm的孔,定位很方便。

用到的不同规格的钻头,2mm的用来底部扩孔,1mm用来钻固定螺丝的孔,0.8mm的用来钻锁紧螺丝的另一侧的孔

在可调式球头套的侧边距底部1.5mm的地方钻一个1mm的孔,用来上螺丝,要注意的是,只能钻一侧,另一侧要用0.8mm的孔

从1mm的孔那侧用0.8mm的钻头继续钻透另一侧,用0.6mm的钻头可能效果更好,因为我用了0.8mm钻的孔好象锁不紧

在碳纤维杆上上点螺丝胶,对齐孔将杆插入球头套,并用原来带的螺丝锁紧,新上的球头套与杆另一头的球头套基本成90度,就大功告成。

用球头把连杆固定到舵盘上,另一侧用螺母锁紧。

楼主:
灌水的力量无穷啊,自已顶一顶,希望SJM能帮忙解决

网友:
钻孔太麻烦了,我直接用502胶水粘死。
拆的时候用电烙铁把球头扣融化。

网友:
8错。都是好方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