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无刷电调DIY(上启动调速运转视频)

楼主(2008-03-04):
上次DIY了TWI总线驱动的60A有刷电调,
见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2369&extra=page%3D2
手又痒了,准备继续再搞个无感无刷电调
先找到半块孔孔板

原理图参考德国做4轴高响应电调的网站,保留精华部分,他的花哨无用及错误电路删除
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BrushlessCtrl
焊上一个M8座,一片7805,3片NMOS,3片PMOS,若干电阻电容

焊好后的完整系统,图中右边是上次做【TWI总线驱动的60A有刷电调】时搞的调试器
相当于模型店卖的舵机测试器,不过我的是TWI驱动并非脉宽驱动

这是板子背面

7.4V锂电池,450电直上淘汰下来的,原11.1V,拆掉了一片鼓气的

楼主:
硬件搞完,开始搞软件,参考了德国人网站上的C程序,

曾经有人告诉我德国人留有“炸/弹”的,系统上电时同时打开同相位NP对管
结果就是短路立刻烧掉MOS管,大家如有参考德国人的系统一定要注意哦!!!
这未必是故意的,也可能只是有些版本程序不完善,启动失败所至
毕竟任何人刚开始写一个没有限流的电调程序,调试时迟早也会遇到烧MOS管的情况

决定自力更生,用汇编自己写程序

M8跑在8MHz,三个PWM硬件口全部使用,1分频,为达到高响应度
电机驱动PWM的频率设为8MHz÷256=32KHz,TWI通信总线依然工作在400khz
为保证测试安全,负载先不接无刷电机,搞了3个12V的摩托车刹车灯泡,并和无刷电机一致灯泡采用星性接法

下图实现了,根据油门大小改变灯泡亮度:

楼主:
这是变频调灯泡亮度的视频,与无刷电机原理一致,每次开关两相

http://6.cn/watch/4122818.html

视频待审查中,可能明天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灯泡测试相位开关无误后,改用无刷电机真实环境测试
同样为了保证安全,未用大功率电机,拆了一个20G坏硬盘的电机测试
其功率小,导线较细,这样电流较小,过零换向错误也不会烧MOS管

电机正面

电机反面

原来PMOS管用的是60V的高压管,在7.4锂电下开关曲线太平缓
小油门调速效果太差了,所以换上了so-8封装的SDM4435低压管
参数如下:VDSS:-30V,VGS: -4.5V,ID: -8A,VGS-10V时导通电阻15毫欧
开关曲线立马变的非常陡峭迅速,哈哈!!

以后我要是布了PCB版,就用SI4404加SI4405,搞它十几二十片并联呵呵!!

有刷电调、无刷电调、TWI控制器全家福

网友:
德国人的C程序可以共享吗?

德国人的C程序可以共享吗?最近正在调BLDC,郁闷中~望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经过一夜调试,电机终于可以转起来了,并且可以调速,由于是TWI驱动的,调速响应速度非常灵敏
只是还没有想好启动算法怎么写,目前无法自启动,需要把油门先放在10%然后用手拨一下电机
转起来后就稳定运行了,油门关到零都没问题,只有电机还在靠惯性转就可以继续

这是6间房上的无刷电机运行视频:
http://6.cn/watch/4122894.html

网友:
好东西 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
老兄你真厉害~

一个晚上就跑起来了~不错~~我正在努力研究中~呵~

网友:
都是高手 !我连看都看不懂

网友:
搞不懂他既然公布了程序又何苦留一个这么简单的**呢?难道为了找骂?LZ研究研究,说不定这个**是有用的,嘿嘿。。。

网友:
lz高人啊
顶一个!
预祝lz能搞出成品来~

楼主:
想要资料的人,第一贴中有德国人网站的联接,原理图、PCB板、C源程序都有
德国人写的还是很详细的,理解它的思想自己做一个还是可以的
至于网上放错误程序和电路图,毕竟人家的系统还是要卖钱的嘛
我的程序不是网站上的,我是自己用汇编写的,现在还不完善
没有启动、没有低电压检测、没有堵转过流检测
最近单位工作比较忙,以后有空我一一补上

再补一段电机运行视频

http://6.cn/watch/4131142.html

网友:
德国人这点很可爱啊
他并不是放个简单的**,而是惩罚那些偷懒的傻瓜

网友:
LZ厉害!!1高手!

网友:
看来大家以后要勤快一点啦

网友:
先来凑凑热闹

楼主:
再上一个PROTEL补画的电路图,拷屏后压缩的图片不是很清楚

楼主:
没有堵转电流检测真的不行,用手卡住电机
MOS管迅速烧红冒烟,连照片都来不急照
只能贴个烧焦的MOS管照片了

网友:
呵呵,楼主强啊,强烈支持并关注中《,,,,,

网友:
能把那个原理图重新发下吗? 实在是看不清楚

楼主:
我会再搞个清楚点的大图贴上来的
没找到PROTEL 99里怎么导出JPG文件
所以简单COPY屏幕不清楚

网友:
佩服了,汇编!

楼主:
PROTEL 99布了一块小板:

再上个大些的电路图,这里不让上传,放在OurAVR论坛上了,点击下载
http://www.ourdev.cn/bbs/bbs_upload197134/files_9/ourdev_231480.rar

网友:
厉害啊,不过楼主上的图看不清!

楼主:
硬盘电机调速实验

贴上3块黑胶布,以便转速计可以精确识别

最小转速,表数除3约723转/分

最大转速,表数除3约7318转/分,8.4伏260mA
加大电压和占空比,约转到9千多转时转子暴了,啪的一声电机卡死
还好电源有保护,没有烧掉MOS管
怪不得一般硬盘都是7200转的,再高它就废啦

楼主:
电机换成新西达2212(KV1000)外转子无刷电机

这是电机运转中,其中一相的反相感生电动势EMF

为了汇编程序精简,换向提前角是30度(电角度),没有任何延时
新西达的电机磁隙比较大,波形顶部的那个小弯估计就是换向太早造成的
造成的结果是电流比较大,电机有轻微振动,启动时容易卡死
电流大跟PWM开关频率也有关,我的程序PWM是32KHZ的
空载KV比正常要高一些,8V时9400转,但是无刷系统的整体响应速度却高很多
如果是硬盘电机波形就不会这样,硬盘电机高速时EMF是很圆滑的
可以得出结论是磁隙越小EMF越平滑,电机运转越平稳
给自己DIY电调的人友情提示一下,刚开始的时候选磁隙小的电机EMF容易控制哦!
可惜硬盘电机的转子被我超速暴掉了,没来的及拍下EMF波形

下面这个是油门变化时EMF的变化视频
可以看出EMF形状与电机硬件有关,周期与幅度与转速有关
http://6.cn/watch/4261509.html

楼主:
再补一个新西达电机的运行视频
http://6.cn/watch/4261779.html

楼主:
再上传一个MICROCHIP 公司的无刷电调资料
做无刷电机控制器的可以看一下,自己感觉很不错
虽然自己英语不好,但写过零检测程序时
我的最好依据就是这个文档中的几个波形图
http://www.ourdev.cn/bbs/bbs_upload19801/files_9/ourdev_231495.pdf

网友:
太好了,值的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
管子型号都看不清楚,楼主换一清楚的图行吗?

网友:
佩服。。佩服。。。

学习中,

楼主:
楼上的我用的MOS管是SI4404 与 SI4405
或者其它航模电调上的低电压大电流的MOS管都可以
注意NP内阻配对及Vgs不要太高就可以了,前面贴子不是说过嘛
电路图看后面那个下载的,前面贴图因为网站尺寸要求压缩过了不清楚

网友:
还有一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
最常用的贴片硅管BC817

网友:
请问这是哪里买的?

楼主:
今天又加了一个保护功能,电调运行中如果输入信号中断0.5秒以上
电调自动每0.5秒减少4%的油门,直到全部关闭
比如电调满油门时,输入信号消失,电调自动逐步降低输出,13秒后全部关闭
http://6.cn/watch/43059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