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26cc汽油机

楼主(2008-03-04):
华盛26cc汽油机冷机启动异常困难,热机是一拉就有。高手请给解答! 华盛26cc汽油机冷机启动异常困难,热机是一拉就有。高手请给解答!

楼主:
看来这里的人是真的很少~

网友A:
启动异常困难

网友B:
活塞环,汽缸磨损,进气阀漏气==

网友C:
原帖由
hrw9
于 2008-3-4 22:54 发表
活塞环,汽缸磨损,进气阀漏气==
再加点火正时,检查火花塞

网友D:
三要素,油,火,压!就从这三方面找,与温度关系最大的是油!

网友E:
排除法:压缩要是没问题的话就换点好油,不行在换个火花塞,

网友A:
换个火花塞,

网友F:
冷车起动时,那都不用动取下高压头,空拉5-7下在代上高压头.如能起动.化油器和压缩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