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nc泡沫切割机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这个东西看看 ULN2803可以用什么mos管代替亚?主要是电流要达到2a
各位高手赐教! 应该用 P沟道的吧! 要能2051驱动得了哦

网友:
可以的,我用55n03做过,不过不如2803方便,2803可以并联使用来提高电流,泡沫机都不需要很大的电流,尤其是用普通丝杆的时候。

楼主:
谢谢高手 可我的电机是47型1.5a的电机 不知道能不能驱动?我可以再并联一个ULN2803吗?
再请教一个问题 电机怎么接?我的电机有六根线

网友:
真高兴,又有朋友加入cnc泡沫机行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 可我的电机是47型1.5a的电机 不知道能不能驱动?我可以再并联一个ULN2803吗?
再请教一个问题 电机怎么接?我的电机有六根线

电流有点大,那就用55n03吧这个管子价格比较便宜,麻烦点。
6线电机有两根线是线圈的中心抽头,先找到这两根线,然后并联接电源+,还剩下4根用电源负极依次进行进行碰触,找出4根线的顺序(分别碰触4根线电机会朝一个方向转动4次)。

楼主:
谢谢了 关于线我找到一个笨方法 就是把电机后盖打开 直接看那三个一组 然后就好找了 我试验过 很不错 注意不要把电机里面的转子拔出来 听说会损坏电机让电机没力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点大,那就用55n03吧这个管子价格比较便宜,麻烦点。
6线电机有两根线是线圈的中心抽头,先找到这两根线,然后并联接电源+,还剩下4根用电源负极依次进行进行碰触,找出4根线的顺序(分别碰触4根线 ...

怎么麻烦?望详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麻烦?望详告!!!

不好焊,我用锉和助焊剂才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关于线我找到一个笨方法 就是把电机后盖打开 直接看那三个一组 然后就好找了 我试验过 很不错 注意不要把电机里面的转子拔出来 听说会损坏电机让电机没力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没错,转子拔出来会消磁的。

网友:
有空也做一个完。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教育 马上开工了! 我的机械部分都快生锈了!!!!   今天才去买了电子元件 加油干了

网友B(2008-04-22):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点大,那就用55n03吧这个管子价格比较便宜,麻烦点。
6线电机有两根线是线圈的中心抽头,先找到这两根线,然后并联接电源+,还剩下4根用电源负极依次进行进行碰触,找出4根线的顺序(分别碰触4根线 ...

为什么我的电机分别触碰以后,电机是正转逆转各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电机分别触碰以后,电机是正转逆转各两次?

那是不是电极的顺序没有找对。把线重新排列再碰。

网友:
五楼能否讲得清楚一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线序应该找对了,顺序触碰能够朝一个方向转了,可是接上板子以后,电机还是嗡嗡响而不转动,如何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序应该找对了,顺序触碰能够朝一个方向转了,可是接上板子以后,电机还是嗡嗡响而不转动,如何是好啊?

是什么板子是2803么,如果是那就是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2803,

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