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bata 6EXHP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刚出手买了6EXHP,晃动时有响声 ,各位老大们,有遇到过吗,各位帮忙说明下啦,以前看到过个贴,说也是晃动时有响声,在想找来看看也找不到了。

网友A: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东西松动了,打开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你看一下6EX的做工就应该清楚有这种情况是属于正常的

网友C:
自己动手吧!

网友D:
我用的6EXHP倒没发现有响声...而且还是我二手收来的,呵呵。建议LZ拆开看看,是不是哪里的螺丝掉了...

网友E(2008-07-17):
楼上正解

网友F:
还是买tdf的吧

网友G:
我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