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D591锁尾?

楼主(2008-03-05):
飞机停到那还吱吱响正常不?     你们有用TDF9的吗?你给说说T9怎么调高级设置?

网友:
我用了两个了

锁尾很稳,响正常。

网友:
D591我在用,没问题嘛。D591的声音算小的了,你用过928BB就知道什么是噪音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设置你的控感度的呀?

网友:
我是6EXHP + GM730 + D591,感度为+45。锁得很稳,改天上视频...

网友:
吱吱响90%可能扫齿了

网友:
数字舵机有点神经过敏

不停地修正,那能不响

网友:
没用过,不过听说不错。
数码舵机没事也在响,一点都不闲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齿轮了还响,我想是这样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锁尾感度和不锁尾感度全是+85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锁尾感度和不锁尾感度全是+85怎么样?

锁尾不锁尾都是+85? 控、陀螺也和我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它一样,控是T9的

网友:
T9的话感度没有负值吧?如果按照T9的感度,我的应该是+45 +50 = +95。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我的+85和+65加起来150了呀,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