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400Pro,正在调试机器,高手和SJM老大来帮帮忙

楼主(2008-03-05):
 昨天入定了一架SJM400Pro....到手后非常开心的急着打开包装...看到做工这么号的飞机心里真是老激动了 ....
但是我没有第一时间通电试飞...因为我给之前的ESKY的炸鸡造成了阴影...
当时我一拿到ESKY就第一时间在没有调试好的情况下试飞....结果   ....
飞不到5分钟就严重炸鸡...根本没法修....当时心情真是   ....唉....
这次变聪明了...拿到SJM400就先上论坛看相关的调试文章...学者先把机器调试好在飞..因为本人是新手..
在调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因此在这发帖希望大家能帮帮小弟...小弟跟我的鸡鸡真是感激不尽

那就进入正题吧....说说我在调试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本人是新手..对于很多零件的专用名词还不太了解..所以希望高手们能用比较简单的词句来解答我的问题了...谢谢拉)
1.齿轮的咬合问题...大家看看下图..这样的咬合会过紧吗?

2.如何才能把操控方向的方向盘调成平衡呢?(下图)

3.我的飞机的尾部螺旋桨在待机状态下是这个角度的...是标准的吗?

4.飞机的主浆在待机状态跟平衡杆成几度才算合理?

5.我的遥控是天地飞6通C型的,他下面的小控制建这样设置对吗?如果不对要怎么改呢?

6.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飞机待机状态下我开启倒飞建时为什么飞机没有任何反映(大家的也是这样吗)?主浆的角度也没有任何改变...
(因为我之前用ESKY的时候只要打开倒飞建...飞机中间的反向盘会推到最上...一直旋转....)是不是接收器的连接线连接错误呢?
还是其他问题呢?

以上能体希望高手们能详细回答我了...因为这些东西真是弄得我头都大了
小弟先衷心的感谢大大家了...:loveliness:

网友A:
1、ok
2、小范围用微调,大范围调舵机摇臂角度
3、ok
4、视普通模式最小螺距而定
5、视动作是否正常,建议好好看看遥控器的说明
6、遥控没设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k
2、小范围用微调,大范围调舵机摇臂角度
3、ok
4、视普通模式最小螺距而定
5、视动作是否正常,建议好好看看遥控器的说明
6、遥控没设定好

谢谢版主了...第6个问题我改怎么设定遥控呢?

网友: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60911a.htm

楼主:
郁闷..我发现我的倒飞开关好像不起作用...跟设置不关...
开了倒飞以后连螺距都调不了...就定在中点了...
如果要回复只能关掉倒飞开关然后重开遥控电源才行?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倒飞开关那东西是什么啊?什么开关都比不上自己的手指头,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我发现我的倒飞开关好像不起作用...跟设置不关...
开了倒飞以后连螺距都调不了...就定在中点了...
如果要回复只能关掉倒飞开关然后重开遥控电源才行?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如果开了idel和之前状态不同(定在中点),那么就说明开关还是有效的,剩下就看设定了,不妨按说明书从头设定一次。

本版块可能用天地飞6C的不是太多,建议到天地飞的地盘发帖讨论,可能更容易找到答案

楼主:
哦哦``好的``谢谢LZ了

楼主:
加多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时接上电源后总会有一个伺服器没反应(跟没通电一样)..要重新拔出电源再接上才回复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我以前是6c飞pro的。。。控上的3d开关在你还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最好把大桨拿下来再调!要不然高速转动会伤着人的!!如果你在3d模式下也象普通模式那样把油门在低位`那是非常危险的!!`那可是3d飞行的最大油门和最大负螺距,这一点注意。。伤着人了是非常危险的!!

你最好是按控的说明书上的正常操作设置从新设置一次,控右下角的第三个微动锁定开关的打开解锁,在解锁模式下设置,设好后再把这这个开关锁住。。。不过不见意用ppm控飞电直,太危险了!以前我也是用6c飞pro的,但是总是有干忧!前段时间才升级到天八的控!用pcm接收要比ppm接收抗干忧强很多!!最后说点难听的,你用ppm飞迟早会出事的!以前我也不信最后事实说明了一切!

网友:
我晕,,看你上面说的在开机的情况下又试打开3d开关,,我汗,,没出事算你运气,,,

看你那控右下角的微动开关,的三个是向上??这个开关是锁定参数和解锁用的,,

拜托你先仔细看看说明书上介绍这些是什么功能再乱动控和飞机。。太危险了。。。

网友:
我的副翼杆就是无意中接通IDLE UP电门,直机突然高速转动打断的,有问题应该马上接通油门锁定电门。
我现在也在用6c调试,特别是普通模式油门最大时舵机到位后就一直滋滋的响,收点油门就没声了,这种响声不像舵机没到位的那种响声大也不连续,是否就是干扰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是6c飞pro的。。。控上的3d开关在你还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最好把大桨拿下来再调!要不然高速转动会伤着人的!!如果你在3d模式下也象普通模式那样把油门在低位`那是非常危险的!!`那可是3d飞行的最大油门和 ...

嗯嗯...这个我知道...之前那只ESKY就是这样..我每次打开都把大浆拿下来...然后把鸡鸡固定起来再打开倒飞开关的...
现在主要问题是打开倒飞开关反向盘返回原点....就是起不到其他作用....连方向都控制不了..象被锁死一样...郁闷/.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你看看你的控右下角那个些微型的第三个是在解锁模式还是锁定模定模式。。。。

先测控3d开关有无问题:

你先把左上角的那个3d开关打开。。开控看看有无报警声????如果有说明3d模式应当没问题,再把控关掉,,左上角的3d开关再拨向下!从开控就不会有报警了。。再从新设置其它的。

网友:
调螺距的时候建议还是把电机的电源拔掉~!

而调电机行程的时候,建议把大桨拆下来~!

小心~!万事都要小心~!

网友:
才明白过来,LZ说的倒飞开关原来是指IDLE,晕

网友:
标准的JS套装啊,哈哈,我也弄了这个,练熟了或有条件后一定要把控跟驼罗仪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