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亚托500有轻微点头和摆尾现象

楼主(2008-03-05):
求教各位模友:亚托500配置如下:GY401+F9650(F9253、F9257均试过)、十字盘舵机海泰克5245x3、控JR9X2+77S、主齿12T(13T换上后感觉电机较热)、22.2V2500mA锂电。悬停螺距:-2.5   5.0  10.5;油门:0    68-75  100。在悬停过程中有轻微点头现象,并且锁尾不牢,有时突然摆尾,没规律(非追踪现象)。1. 点头现象解决办法:调正悬停油门65-75、换13T齿轮、调整皮带松紧、调整主旋翼及尾旋翼桨夹固定螺絲松紧、调整悬停螺距4-5度,锂电很暴也没问题,上述方法均未解决点头想象;2. 摆尾现象的解决办法:更换了9253和9257、更换GY401、调整控感度均没有解决摆尾现象。本人的亚托450V2、亚托600NP调整的非常好,从未遇到过上述现象。
        求教各位模友帮助诊断出现问题的原因。谢谢!

网友:
你的问题我遇到过一些,500轻微摆尾现象我使用s9257时也试过,但还锁尾并不差(倒飞航线时试过尾巴突然转60度左右,当时心脏病发!!)但9257拉力较小应属正常现现像,更换s9254后即解决(但突然摆尾没试过,建议应检查皮带),轻微点头本人之前也困扰了很久,当时悬停油门70,+5度,12t齿,怎么调都点头,后更换13t齿,悬停油门75,+4.5度,即改善,但油门低于75还是点头,后更换金属尾波箱解决(因金属尾波箱会造成皮带较紧,因我较喜欢松点的皮带,所以不一定是尾波箱,可能皮带松紧造成),另外建议认真检查皮带状态和与导带齿的咬合状态,还有机身震动等问题,希望早日解决,500很爽的哦

网友:
要么换软一点的横轴减震胶,要么升高浆的转速。

网友:
如果摆尾问题无法解决,可以认为是静电引起的现象.

网友:
支持3楼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各位模友:亚托500配置如下:GY401+F9650(F9253、F9257均试过)、十字盘舵机海泰克5245x3、控JR9X2+77S、主齿12T(13T换上后感觉电机较热)、22.2V2500mA锂电。悬停螺距:-2.5   5.0  10.5;油门:0    68-7 ...

您的飞机如果尾巴用9257效果会好些,9650也可以。9257和9650尾舵臂要用12-15毫米左右。突然摆尾还要看看皮带的松紧。我的飞机改用9256尾舵机。
13t齿轮问题不大,而且飞起来也很好。
摇脑袋,只能将就了,亚托横轴较粗,胶圈硬,普通模式有些飞机摇头有些厉害。最好能搞到软胶圈来解决问题。
我的办法是干脆上来就3d,不用普通模式啦。

网友A:
胶圈固定过紧导致的!我之前也有提问同样的问题,同时检查皮带松紧程度,轻轻按压能压下去3/4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圈固定过紧导致的!我之前也有提问同样的问题,同时检查皮带松紧程度,轻轻按压能压下去3/4即可!

 胶圈我还真没发现过紧,不过皮带我是知道的,如果过松,高速飞行皮带跑到外面是小事,空中断了的话,hoho。那就惨了。
我遇到过3次皮带跑出来了。都是按亚拓的3/4调整。后来稍微紧一点在没发生过问题。

网友:
500的皮带会跑出来?
很奇怪啊,那不要把皮带绷紧才可以解决?

网友:
要么换软一点的横轴减震胶,最好上611+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