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巡飞器动力系统设计

楼主(2008-03-05):
我现在有一个为巡飞弹进行电动力系统选型和匹配性设计的任务,老师让我参照航空模型的设计方法,并让我参考《航空模型》杂志。
具体参数:
飞行高度:30~3000m
最大平飞速度:90km/h
巡航速度:65km/h
工作时间:30分钟
电动力系统质量:<3.5kg
巡飞弹系统质量:约20kg
任务:1)匹配满足要求的聚合锂
电池
;
2)选择满足系统要求的大功率无刷直流
电机
和电子
调速器
;
3)设计折叠螺旋桨。
可是我完全没有航空模型方面的经验,所以现在无从下手。真心请求论坛里的各路高手给我指明道路。在此万分感谢。
我的email:
superysj1987@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航空模型杂志内容太多,不知道那些对我有用,应该先看哪一部分?
很期待大家的回复。

网友B:
对待毕业设计,头2个月要安下心来,慢慢做,慢慢看,不要急躁。要知道,这东西一旦做起来2个星期就搞完,所以时间是充足的。
你的问题在网上绝对有,但要学会使用BAIDU和GOOGLE,知道如何提炼出 关键字 来搜索自己想要的,尽力尝试自己解决问题。
毕业设计就是一个锻炼综合能力的机会,不要轻易放弃,更不能企图推给别人。

网友C:
不要轻易放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百度上搜索巡飞器,只能看到这是一项研究之中的技术。如果搜索航空模型,看到的文章要么太分散,不系统,要么太专业看不懂。我发愁从哪儿入手,而且我现在需要写计划,不知道将来要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

网友E:
力顶飞空之舞的话,句句在理。
你目前现了解一下航模上的的动力搭配情况。
什么样的电机,配什么样的浆,能有多大的拉力,要求的电压和电流有多大?
然后再看满足需要的电池该是什么样的。多少C放电,容量多大,重量如何?
先依据起飞重量定下飞机需要的拉力,然后根据拉力找电机和浆,这就知道了需要多大电流的电调,动力系统的重量也知道,排除掉电机、桨、电调的重量,剩下的就是电池的重量了,满足电压、电流的要求后,在重量容许的范围内,电池容量能多大选多大(容量大了,重量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直升机,拉力应该依据哪些参数定。那本资料比较适合我?

网友E:
知道不是直机,根据你固定翼的推重比需要来定。
只是飞起来的话,推重比可以很小0.3,还有其他负载的话,推重比要加大,0.7,0.8就不错。1是理想。
不知道什么是推重比的话,百度。

楼主:
推重比我倒是知道,动机推力与发发动机重量(力)或飞机重量(力)之比,它表示发动机或飞机单位重量(力)所产生的推力。发动机推力与发动机重量(力)或飞机重量(力)之比,它表示发动机或飞机单位重量(力)所产生的推力。

楼主:
我所知道的只有一楼那些参数了。

楼主:
还能再多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吗?

网友G:
看样子比较接近大电滑的样子,靠大机翼保证升力,多装电池来提高续航能力。

网友H:
不好做1~
电动力系统质量:<3.5kg
巡飞弹系统质量:约20kg
全重20KG 翼展需要做很大~
如果是低推重比翼载又要做小!~
65KM/H就需要做低升力的翼型!~
还要考虑低速时雷罗数!~
参考国外无人机主要参数做!~
个人认为做电动系统成本太高!~

网友I:
是飞弹还是飞机啊??

楼主:
其实是巡飞弹,气动外形的数据还没有拿到啊。

楼主:
谁能给我推荐一些参考资料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