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里面的十字盘最大舵角设置(SWASHAFR)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3-05):
6EXHP里面的十字盘最大舵角设置(SWASHAFR)起什么作用?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8-07-17):
我也很想知道呢

网友:
当你选择了3-S十字盘模式时,这个功能才能使用,1-S十字盘模式是不能使用SWASH AFR功能的。这个SWASH AFR功能是用来改变副翼、俯仰和螺距舵机运动的方向和行程的。
首先,按照说明书或手册将副翼、俯仰和螺距舵机与模型安装好,初步将三个舵机的“EPA”(参见第12页)设定为100%。设定舵机“反向”功能(参见第11页) 以便通过螺距(上下油门操纵杆)操作时十字盘保持水平和正确的上下移动。
1、进入程序设定模式,用MODE键选择到“SWSH”功能界面。
2、确定已经选择了3-S十字盘模式。如果不是选择的3-S模式,请按照“十字盘模式选择”内容设定。

3、使用SELECT键选择你想要设定的频道。屏幕上缺省显示的是“CHA”副翼频道,并且“%”是闪烁的。
左右移动副翼操纵杆,并使用DATA INPUT键来设定副翼舵机运动的方向和行程。副翼舵机的移动能在-100%到+100%之间调节。
4、使用SELECT键选择其它频道(俯仰和螺距),并使用同样的方法来设定相应舵机的移动方向和行程。
“CHE”表示俯仰频道、“CHP”表示螺距频道。

网友:
简单的讲,就是十字盘的混控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