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二合一BEC和失控的情况

楼主(2008-03-05):
虽然把失控问题归咎于亚拓二合一BEC有失公平,但是作为一个二合一BEC的使用者,我还是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所以麻烦大家参与一下,最好把原因和解决办法也说一下,毕竟这东西还是很方便的,实在舍不得不用。
我是用的老式的二合一BEC,600N,原先控是6EX,3D模式有过干扰,普通模式有过短时失控,现在升级了全机金属件,控换FF9,每次点火以后摘掉火头夹子,到目前为止3D模式两个起落,一切正常。
单选投票, 共有 69 人参与投票
10.14% (7)
17.39% (12)
50.72% (35)
21.74% (15)

网友A:
这东西网上反馈失控的不少。找到原因的没有!但亚拓自己都承认有干扰了!(出个干扰抑制器)
干扰发生原因实为点火电路引起,将其拆除可彻底消除。
根据我在网上的观察发现:
反馈失控的多为使用一次变频、低段(35/40M)等抗干扰性能不佳的PCM接收机。
二次变频高段(72M)/2。4G的几乎没有!
请版主参考设置统计项。
请反馈者报接收机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网上反馈失控的不少。找到原因的没有!但亚拓自己都承认有干扰了!(出个干扰抑制器)
干扰发生原因实为点火电路引起,将其拆除可彻底消除。
根据我在网上的观察发现:
反馈失控的多为使用一次变频、低 ...

那个抗干扰的其实不是新东西了,SPECTRUM在大半年前就有模友提出这个方案并且非常流行了,ALIGN只是把它产品化了而已.
其干扰主要来自数码舵机的峰波
另外,2合1的干扰问题多发于高灵敏度的接收如FUTABA的12Z 14MZ自带的R5014DPS. 该款是反映干扰失控案例最高的,而那些对信号要求不怎么高的,失控的概率就不那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抗干扰的其实不是新东西了,SPECTRUM在大半年前就有模友提出这个方案并且非常流行了,ALIGN只是把它产品化了而已.
其干扰主要来自数码舵机的峰波
另外,2合1的干扰问题多发于高灵敏度的接收如FUTABA的12Z  ...

能把SPECTRUM的方案转贴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SPECTRUM的方案转贴一下么?

在AUX2上加插一个电容(电阻),规格忘了

网友:
2合一旧款,火头点火线连接;
有一个问题是,以前用9X40M+401从来没有失控过。
其他设备不动,更换611就频繁失控,极其危险。
开始怀疑碳纤机体震动干扰或者接收机,拆完重装,换掉接收机还是失控。
后拆掉点火夹头,8个起落没有失控,夹上点火,又失控了,相当郁闷~
不敢再用2合一。
不知道新款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C:
我用的是新款,飞了10多个起落从来没出现过失控的问题,点火电夹也没拔过

网友:
反正我是不敢用了,害的我两次炸鸡,第二次炸在水泥地上,旋翼头全完蛋

网友:
我是用舊的老款二合一,從來就沒失控過

二合一失控的問題有一個原因是已經確定的

如果是使用futaba高速舵機,例如 9252、9255、9256、9254、9251,建議一律加裝5.1v降壓器或在主電源加裝一個雙向降壓器

各位模友可以自行測試,在6v的情況下,這些型號的舵機會產生大電流,耗電量會有瞬間大增

在這瞬間會有極大的干擾源進入接收機,進而產生失控的問題!

供參考~~~~

网友D:
我用新款的2合1,飞了至少30多个起落从来没出现过失控的问题,点火夹也没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新款,飞了10多个起落从来没出现过失控的问题,点火电夹也没拔过

引用 网友D:
我用新款的2合1,飞了至少30多个起落从来没出现过失控的问题,点火夹也没拔过。

2合1失控的问题并不一定是由于各体差异和质量问题引起的。所以仅靠谁的有/无失控过没有太大意义。亚拓不会把100%失控的产品推上市场吧!
2合1失控的问题都是由于特定的使用条件造成的。希望没出现过失控的问题和出现过失控的问题的都把使用条件提供出来,如:接收机类型、舵机、陀螺、定速器等。给其他模友提供些参考经验,谢谢!

网友:
接收机10S40M变频;舵机4个9451+9251;陀螺定601;无定速器。2合一失控4次。

网友:
9451*3;GY401+9254;9253*1,定速器*1;R319DPS(PCM1024)*1;老式2合1*1;70多起落,从未失控.

网友:
要取火头夹,还用二合一干嘛,跟不要不是差不多了,还省了二合一的价格

网友E:
关于失控问题的一点看法

我是一个新手,要说起油直我就更新了。我身边有一位资深的航模爱好者曾经跟我说过,我认为很有道理,说出来大家分享~
模型飞机尤其是油机,马达在运转时产生的震动频率很高,再加上机身部件和螺旋桨等产生的震动足以让接收机各个舵面的插头松动,据说国外玩大型机的人做过一个统计,几乎80%的失控都是来自接收机电源插头,所以一些玩大型飞机的人都要在飞机上加装配电盘,配电盘的作用是给舵机单独供电保证其功率,同时将接收机的信号传给舵机。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控制整个机身的电力系统,一般有两组电池供电,一主一备,万一有一个电池组出现问题不会导致飞机的坠毁,还有就是它的开关很独特,是电磁继电器,用一个小的触片来激活继电器开关,继电器开关也是双保险的,据说这样一个配电盘要几千米,这也足见它的重要性,综上所诉,我认为失控的原因可能就是插头松动,前辈还建议我吧舵机的线直接焊到接收机上。

网友(2008-04-17):
我是新手,我想大家现在讨论怎样消除2和1对的接收机的干扰.是不是2和1和接收太近了.我的机子就是和接收靠的太近,离地的时候飞机都会一下串上去.吓的我手心出汗.现在把2和1装在脚架边不知道是否会好点

网友:
同意~我这都这么用

如果是使用futaba高速舵機,例如 9252、9255、9256等 建議一律加裝5.1v降壓器或在主電源加裝一個雙向降壓器4W8Y2G.y"y1f
bbs.5imx.com-a/J+^4`/h'O3?;Y
各位模友可以自行測試,在6v的情況下,這些型號的舵機會產生大電流,耗電量會有瞬間大增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z/u(N2t8I![
$T!_2[)m4?"Q0u(n!u
在這瞬間會有極大的干擾源進入接收機,進而產生失控的問題!

网友:
新款老款我都用过,到现在各飞了10多个起落从来没有失控过!(也没有摘过火头夹)

网友:
10X + 10RDS, HS5965MG * 3 , S9254 *1 , GY601 + S9256, REC-G600定速器, 在GY601 和 S9256之間加一組5.1V降壓線, 老款的二合一, 沒失控過(也沒摘過火頭夾)

网友:
常見失控原!
1.伺服機摔機或老化造成內部馬達 耗電過載 火花大導致突波雜訊大增
2.接收或晶體本身不良
3.電裝配線佈置零亂 .配線與側板磨擦破皮 舵機線盡可能使用保護管勿直接碰觸碳纖側板並可隔離干擾源
4.直昇機機件運轉螺絲鬆動磨擦產生靜電雜訊干擾 上緊螺絲更換軸承讓多數機體導電零件導通可大幅降低靜電雜訊源干擾
5.外來不明干擾訊號

干擾與否實在與2合1無絕對關係

网友(2008-07-03):
12Z+ 5114,9255* 3 , S9254 *1 , GY611 + S9256, REC-G600定速器, 二合一和接收机之间双向降壓線, 先用老款的二合一,后开关接触不良,换了新款二合一,一共飞了100~200多个起落把 沒失控過(也沒摘過火頭夾)。

网友(2008-08-02):
这投票明显有疏漏,起码加上一条选择:未使用亚托BEC,但是出现过失控

网友:
我用新款二合一BEC,出现过失控

网友:
在AUX2上加插一个电容(电阻),规格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一个新手,要说起油直我就更新了。我身边有一位资深的航模爱好者曾经跟我说过,我认为很有道理,说出来大家分享~
模型飞机尤其是油机,马达在运转时产生的震动频率很高,再加上机身部件和螺旋桨等产生的震 ...

接收机上的插頭鬆動,我體驗過了,特別是在油直上,因震盪太大了,曾經發現插頭退出1mm。現時每3、5個起落便檢查一次,反正很方便唷!!

网友(2008-10-17):
我的配置是9255*4,R319DPS(PCM1024),611+BLS251,新款二合一,没有定速器,飞了6桶4L油也没出现过失控现象,点火夹从来没拔过,唯一一次失控就是5.1V降压器一个电焊位掉了,导致一会有控一会无控,幸好及时降落没有损失。

网友(2009-01-14):
说不用2合1的都是些老观念 就跟当初2.4G出来说不可靠的一样 放风筝线还有可能会断呢 更何况是这些电子产品~

网友:
12FGH 2.4 +R6014,BLS253*3,GY611+BLS251,s9451 没有降压 新款2合一 3桶油了,未有失控现象(没有摘火头夹)

网友(2009-03-09):
接收机BEC:一个美丽而愚蠢的谎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
多谢楼主得出的宝贵数据。请参与我的帖子讨论。
抛开各方利益不谈,我觉得有必要改变对BEC的认识,为模友的利益而发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