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

楼主(2008-03-05):
先感谢各位老大指教!提一个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感悟的问题:陀螺仪的感度----尽量提高!只要没有尾巴的快速摆动(追踪)现象!但是具体调整时!是改变锁尾模式下的设置数值:比如+60%!把它加大成+70%或更高!还是减低成+40%等等!(有说数值越大!其感度越小!--是吗?)还有会不会调整在一般模式下的设置数值?  我用的是泉速的 SKY-500 锁尾陀螺仪来飞SJM 400 V2!曾经咨询SJM老大后其感度设置为:锁尾模式下: +50%   一般模式下: -70%  还需要调整吗?(目前还有点轻微的尾巴自旋!但不是快速的摆动现象!) 再次先谢了!  ----------------------------------入道才一年!不知的太多!好在没灰心!!

网友A:
我都是用能正常飞行情况下的最低感度------对尾舵机寿命有好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能正常飞行情况下的最低感度------对尾舵机寿命有好处,哈哈

            不妨说说你的最低感度是设置的多少呀?   就是你的具体参数呢?

网友:
我的控是FF8啊,不一样的?我记得锁尾感度是70好像。

网友:
我调机机的经验如下:

轻微的尾巴自旋:
若普通模式下的话,说明尾桨的初始螺距不够或过大,请适当调整尾舵机的拉杆长度。

若是锁尾模式下的话,可能为上电时初始化时机机有抖动,造成初始化不正常。或者是尾桨各活动部件不够流畅/尾舵机力量不够。

不知道我说的对否,还请老鸟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