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增加主轴滑套间隙调节

楼主(2008-03-05):
这种2.3百元的台钻这里可能很多人都有,我这个已经用了4.5年了,一直是凑合使用,其实这种台钻的做工还是比较差的,主轴滑套的间隙买来时就很大,现在就更大了,严重影响钻孔精度,所以就想了这个办法解决,就是在前面开一道弹性缝,这样就可以调节滑套的间隙了,改造好后效果真是大不一样,主轴的稳定性好了很多。如果是铣床改造成这种结构就必须注意一点受力的问题,台钻的受力主要是垂直的力,而铣床则是有测向的力,可以如果是用于铣床就必须把弹性缝里塞进合适的垫铁,然后把调节螺钉锁紧,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原有的机头强度。

我是在铣床上用铣刀切的,如果没有铣床用角磨机配合薄型切片加手电钻也很容易搞定。切好后要注意把里面的碎屑和粉末清理干净,这样有利于长期使用,并且要注意润滑,刚开始调节时吻合度可能不是太好,但使用一段时间磨合后就会好点。

这种台钻重量较轻,强度也不太好,现在只用于3MM一下的钻头钻孔,钻孔精度还可以。

网友:
要的外科手术对健康是有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要的外科手术对健康是有益的!   [/quote宫
x道收缩手术呀

网友:
很舒服滴紧缩术 加精

网友:
又像处女了

网友B:
这钻和我那台一模一样,功率230W

因为主轴晃动大,一开就哗哗直响,早已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钻和我那台一模一样,功率230W

因为主轴晃动大,一开就哗哗直响,早已闲置了。

折腾一下有是一台好钻了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C:
我也有一台:的确主轴晃动大,一开就哗哗直响,都有些难以忍受如此噪音。 有空我也照此改改。

网友:
钻改铣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网友:
早就想这样改了,不过一直没动手,看了楼主的贴,又学到了些东西,不错

网友:
我的钻床原来就有这条逢的 还有3棵内六角螺钉

网友:
这样强度是否降低?里面加一个套是否可行?

网友:
强度肯定受影响,亡羊补牢的办法。  瞎说阿

网友:
可以用就好

网友(2008-11-23):
不马虎兄构思巧妙,顶上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的确主轴晃动大,一开就哗哗直响,都有些难以忍受如此噪音。 有空我也照此改改。

我也是,一开电源的卡达卡达的响,哪天有空也要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