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系列风冷改造.非常有效果!!!

楼主(2008-03-05):
下午没事,飞了会LAMA 4, 飞行5分钟左右,马达已经烫的没法用手摸了。 玩LAMA的朋友,多半会在原电之外,买大容量的LI电来飞. 随着飞行时间的延长,马达寿命也因为热退磁的原因,逐渐在缩短。

论坛上很多兄弟不断在尝试各种方法,提升LAMA的马达散热效果,采用这种方法来提高LAMA的寿命。目前为止,大体有3种方法。

一是裸飞, 一方面减少重量,一方面通风散热效果良好。

二是加散热片。 通过提高散热面积来给马达降温。

三,是改造LAMA 的180马达。对其钻孔加扇页的方法来进行主动散热。

先借一位兄弟的图来说话。

通过给V4加装马达散热片,在重量增加不大的情况下,对散热效果提升有明显改善。 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参考四驱改的马达改造篇,可以大幅度提高散热能力。请参考以下地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6365&extra=page%3D1

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从LAMA V4以后的版本里,外壳的设计导致机舱内的所有元件几乎被包裹在密封空间里。透气的地方只有最上面那一小块.不管是加装散热片还是改造马达的方法,热量其实在飞行时候,还是积蓄在机舱内部。有的朋友就说了:怎么可能嘛,那不是有大桨往下扫风么??  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下桨,就会注意到,真正的桨片能产生下降气流的位置,已经远离机舱透气口好远了。实际上机舱内部几乎不会被吹进下降气流。四驱改兄弟的马达改造,其实是主动在马达内部产生主动散热气流。 但是受技术和设备限制,不是人人都改造的了。而且要承担马达报废的风险. 那,有没有0风险,又有效果的主动散热方案呢? 答案是有的。 我记得以前有个兄弟曾经在论坛里贴过一个主动散热的改造, 是针对LAMA V3的。 但是那个帖子里的方法,制作复杂。 材料制作不是很容易。下午闲的,就想了个点子对LAMA V4进行主动散热改造。

先说说原理吧.呵呵。其实就是想在LAMA 最上面的透气的地方, 产生一个主动下吹气流,对马达和电子设备进行风冷降温。 总结成一句话: 为LAMA加装散热风扇!

首先来看看材料。 改造材料就在你身边,成本为0. 看图说话:

就是它了。哈哈。 一切都是现成的。重量轻,有成型的弧度正好可以做桨,而且硬度刚刚好。哈哈。 可替代材料还有薄一点的矿泉水瓶子。不过效果没这个好哈。 需要的部位,就是左又两侧有着垂直和弧度的那一块. 封装干电池的塑料皮长度刚好5CM,恰好剪裁下来,可以制作2个桨页.我把塑料皮左边的那一块剪裁下来了。首先拿V4开刀做实验哈哈。右边的那块,为我的R22做准备。 上面的那一块,为我马上到手的科曼齐做准备。哈哈。

剪裁的标准为,弧度保留圆形的一半以内,垂直的那个方向长度,保留0.7到1CM. 单片桨长度为2.5CM. 带弧度的下边缘,把2个角修饰一下,剪裁成圆角,这样避免因为意外伤到人或者设备。 剪裁后的样子,就是这样:

然后在水平面的中央位置开控,拿粗点的针扎个眼就行了。别开大了。 大家会注意到,我在每个叶片上,用AB胶粘了2个牙签。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请继续看以下的照片。注意,粘贴牙签的位置,参照我照片上,左侧的,离中心孔稍微远点,右侧的,要离孔近点。等会看照片,大家就知道原因了。

下面来说安装位置。桨叶制作好了,安装在哪里合适呢?? 是否还需要单独制作固定装置呢?? 答案很简单。一切都不用。ESKY LAMA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安装位置:

对的。就是安装在下桨夹的下面。如果大家看一下自己的LAMA,会发现固定桨的螺丝,刚好突出一部分。就用这个六角螺丝来安装啦.哈。上面,粘在桨叶上的牙签,在安装时候就起作用啦, 起辅助固定的作用。我第一次安装时候,是直接把桨拧在螺丝上,一个起落下来,发现桨因为风的阻力早歪到不知道哪边了。 于是想了个廉价的办法,采用牙签固定。 之所以选择牙签,是因为量了一下螺丝突起和桨夹的距离刚好接近2MM.一根牙签的宽度刚好。哈。 而且一根牙签的宽度,不会造成任何阻力。 否则会加大下桨转动负担。 注意,在往桨夹上拧的时候,在牙签上表面,少弄点AB胶,用来和桨夹表面紧固。我原来用双面胶带,发现效果不好。塑料发滑粘不住。来看下图:

大家看风扇叶面位置,多合适啊。恰好在马达正上方,机壳开口位置。哈哈。

安装好外壳后发现,前端机头位置,上开口很小,盖住了几乎一半前马达,于是,拆下,扩大开口:

扩大开口前,找根碳素笔画出大致的开口位置,拿剪子小心的剪裁。注意不要一次扩的太大。一点点来。否则机头剪坏了还得花银子买新的哈哈。

全部组装起来,来个POSE:

原来持续飞行超过1分钟,马达就开始强热。2分钟后,手基本摸着就很烫了,再下去。飞完一块原电,马达根本碰不得. 现在飞行接近3分钟下来,手还可以摸马达。说明效果显著。如果配合贴散热片的方式,相信效果一定非常显著。 LAMA的外轴转速不低,风量很大哈哈。如果动手能力再强点,用四驱改的方法把马达再改造下,那就无敌啦!!!

我手头的180马达散热片,随配件一起转让给了论坛里的兄弟了。现在想起来用了,到处也找不到合适的散热片。先这么将就一下了。回头去找几片合适的显示卡散热片贴在马达上。

此方法适合所有拥有LAMA的人,适合所有LAMA的型号.材料成本0元,时间成本10分钟左右. 哈哈。希望能对你们的LAMA能有用。

第三页,42楼,有更新。欢迎大家去踩.

网友:
等你那,快上图和文字把

顺便卖了E005的飞机,哈哈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4282&extra=page%3D1

楼主:
发图时候,想在图形下输入文字,一按回车竟然发布了。郁闷。只好重新来编辑。哈哈。 飞行了2个起落了。新桨对飞行性能没任何影响。爽哦。

楼主:
包头这边搞不到显示卡散热。谁发扬风格,包快送我几个撒???

楼主:
精华潜力贴!!!哈哈。 给点现钱就好了。 现在好穷啊。 今天郁闷之极.论坛里的兄弟买了我一个闲置的控,今天货到了哈尔滨,按理说就能派送到绥化了,结果对方一查,竟然下午3点多,又给转发到北京去了。打了一通电话,已经无法挽回.只能等明天到了北京,再发回去。看来哈尔滨的工作人员确实是吃干饭的。

网友:
不错啊!我也今天搞好了散热片!没现成的!我就用大的显卡散热片改造!再借鉴你的这个方法!我估计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我的方法特别适合没能力改马达的朋友哈哈。

网友:
好的帖子啊,我的也改下

楼主:
改完了上图啊。哈哈。我今天想办法搞点散热片去。 这小地方,什么都不好搞.唉.

网友:
借用我的飞机图片要给租金啊,今晚我也试试这个风扇的改装,得了精华记得分我一半啊,哈哈

楼主:
楼上的,甩我几个散热片吧. 最好连飞机一起包快来。

今天研究了下,如果把风扇再往左靠,就是往轴这个方向靠,效果会更好。 就是打孔时候要注意往右偏点。

网友:
包头没有电脑城吗?去电脑城一定有的,没有小的就买一块大的回来自家开也很容易的,铝的材质很容易切割的,嘿嘿

楼主:
我一会去看看去。 总之搞不到合适的。 转让给论坛里兄弟的散热,刚好是180马达的.一卡就上去了。郁闷啊。5块,一对。划算不?

网友:
卡上去那种不好装,会顶舵机和支撑杆的,最好买贴片的

楼主:
给点奖励撒。

网友:
LZ的散热片比我的漂亮!

网友:
好办法,不费财,简单有效

楼主:
我借的图.哈哈。我的散热片正在购买当中。 只发现有银色的。今天去电脑市场转了下,发现3CM 3CM 3CM的大块散热片,铝的,2块5一个,切割出来正好用在一个马达上刚好。 明天去买2块. 另外正从网上订购显存芯片的散热片。好便宜啊。4块钱8片。规格是2 CM 1.5 CM 1.5CM的。 还送3M的贴纸.

网友:
我的V4还没用,准备看完论坛积累多些经验再玩,恰好可以先加上散热片。

网友:
我以前试过类似的办法,但效果不明显: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3147&highlight=%2Bf10555

楼主:
感觉铝片的负载太大了。 加贴散热片和风冷,并不能使马达处在低温运行状态。 除非给马达钻孔,加装主动风冷叶片。

改装的主要目的是使马达散热速度加快,这样可以延长一点寿命。 其实原理类似电脑CPU的降温。 CPU的工作温度肯定是持续的高,因为热量不断在产生,但是依靠CPU风扇的风冷,可以有效防止热量的积蓄.  马达也一样。不信你自己试下,飞5分钟后,马达依旧很烫手,但是冷却时间会比早先短很多。 实际上,飞行的头几分钟时间里,风冷和散热片确实在起作用,但是超过一定时间,散热速度就抵不上发热速度了。

楼主:
你那个安装位置,很麻烦。首先风阻会导致叶片迎风角度变化。再,就是可能会影响主轴固定。 以前有个兄弟,给V3降温,用雕刻机雕刻泡末,做了一套风扇,直接加装在主轴上。

你的散热片是买的什么样的? 几钱一个呀。还有,规格多大的?

网友A:
增加了风扇,等于给下桨增加了阻力,这样就会导致两桨有速差,这样还得调下4 IN 1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了风扇,等于给下桨增加了阻力,这样就会导致两桨有速差,这样还得调下4 IN 1才行啊``

我飞行前没有调整4合一,安装完毕后,起飞一切正常。看不出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没有选择材料特别硬的塑料,一个是为了轻,再就是,怕材料太硬,角度不合适的话,阻力可能真的很大。 因为桨的宽度很小,2CM多, 所而且在距离轴跟部位安装,所以产生的副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了。

楼主:
今天下午把手头的R22和科乐科的LAMA 5都做了改进。桨片增加到3CM长,靠近轴部位安装。其中R22的外壳上部开口加大。飞行一段时间,发现效果蛮不错的。 就差散热片的安装了。后天快递就到咯。嘿嘿。

定的那台科曼齐最晚后天也到了。 回头也进行贴散热片加风冷改造。哈哈。可以爽飞了。

发现科乐科的飞机散热做的真的是很好。铁机架,马达固定在上面更容易散热,而且130马达是开窗马达,加上今天改造的风冷。1000MA的电池可以飞十分钟以上,降落后。马达只是温的。太爽了。

楼主:
散热改造完毕哈哈。加了散热片。配合主动风冷。我的V4,用原电可以飞行超过9分钟了。爽死了。改天上全部改造图片。

网友:
支持下!
改天我也改了试试!
这贴加精了要谢谢我啊,我早上把我的帖子申请加精的时候把这个也一起申请了的。

网友:
DIY风扇 + 显存散热片 + 科乐科130开孔电机,散热效果极好

有空多加工几个风扇试卖一下,呵呵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这个叶片制作太麻烦了。哈哈。得用雕刻机做。精度掌握不好飞机就挂了。

网友:
这个肯定要用雕刻机做,最近想换雕刻机了,新机器的重复定位精度提高10倍,达到0.01mm,精度不成问题,呵呵

楼主:
唉.投资太大了。你要送我几个叶片我不介意哦。嘿嘿。

我那个成本0元啊。效果也不赖。当然。你这个效果估计比我那个还好。叶片多了嘛.

打算这种风扇卖几钱一个啊??

网友:
还没定价,纯业余爱好,加工数量有限,你需要的话PM一个地址,送一个给你测试一下

f10555 要的话也可以送一个哦,他是最早提出这个方法的,呵呵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楼主有创造性!

楼主:
最近在整理照片。

网友B:
这样弄表面上是起到了鼓风的效果,可是你给b桨加了小扇叶会加大b桨的符合,它做功整加了,同时电机也整加发热量。另外b桨的马达长期比a桨的负荷大的话久了两个电机转速久不一致了,到时候是个麻烦事。
关注测试!

网友:
简单\实用\取材便捷,LZ的观察和动手能力简直是太牛了.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利用(我还没发现啊)的,LZ就具"XX"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弄表面上是起到了鼓风的效果,可是你给b桨加了小扇叶会加大b桨的符合,它做功整加了,同时电机也整加发热量。另外b桨的马达长期比a桨的负荷大的话久了两个电机转速久不一致了,到时候是个麻烦事。
关注测试!

你提到的这个,也是J6提到的。不是没有道理。我反复测试过。叶片长度保持在2CM左右。超过3CM,飞机性能影响非常巨大。2CM刚好。而且材料不能用硬塑料。否则负载太大。而且还有一点。尽量靠轴安装。2个叶片产生的负荷,非常的小。连4合一都不用调整。 最初我没加散热片时候。风可以直接从上到下贯穿。效果还不赖。当加了散热片以后。机舱几乎被塞满了。我发现奇怪的现象。就是飞机飞行不大稳定。而且时间会缩短。马达会和以前一样烫手。于是就想到负荷的问题。吹下来的风没地方扩散。直接就导致马达负载过大。反复测试,贴散热,加风扇。如果摘掉头壳,飞机可以最短飞7分钟。加了头壳,只能5分钟左右。如果头壳,尾巴都不要。竟然原电可以飞超过12分钟。于是耗费几天的工夫琢磨,通过给飞机外壳打孔散热,现在飞机可以轻柔飞行8分钟左右。有几次,原电飞行超过9分钟才闪红灯。马达飞下来可以用手摸的住。4,5分钟就彻底冷却了。

这两天股票跌的心惊肉跳的。也没心思整理图片。过段时间发图片来看我改造的外壳.

网友:
哈哈``

所以说不抄股是好的``````````````````

楼主:
LAMA V4外壳改造

最近几天在折腾我的新科曼齐飞机,进行了风冷改造和外壳改造。效果良好。散热片也到了货,于是着手对我的R22和V4都进行了后续改造。今天有时间,把图都上来。给大家参考。

这个是我改科曼齐的帖子,感兴趣的朋友去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6925&extra=page%3D1

经过几天耐心的等待,我的散热片买了回来。第一次改造,没有经验,于是买了2种规格的散热片,一大一小。还有附带买了硅脂,3M散热双面贴.

贴装散热片的过程也不是很顺利。做过很多次尝试,最后找到了合理的散热片安装方法。也确定了合理的散热片大小。我最初的安装是这样的:

前马达2侧各一片小的,后马达每侧一大一小。但是后来飞行期间。发现这样问题不少。风冷产生的气流,无法贯穿整个散热片。大家注意到我是横向安装。这样不利透风。于是。进行了稍微的改进。竖向安装。 此外,因为后马达负担大,想多加大散热面积.但是带来的副作用就是,飞机尾巴偏沉.飞机往后飘着飞.最后,还是决定后马达和前马达一样,用小片的散热.竖向安装。就是这个效果:

我在改造科曼齐飞机时候,把风冷叶片长度加到3CM,给V4做了下实验。感觉上风冷效果应该加强,但是,安装在V4上以后。外壳装好了飞,飞机竟然飞行时间明显缩短。而我换新电池后。把头壳摘掉。飞机竟然恢复早先的飞行时间。但是因为风冷叶片加长了。飞机产生了如J6早先提到的自旋问题,非常轻微的自旋。 于是把叶片改成2.5CM,扣上头壳,飞行时间还是短,但是比叶片3CM时候好点。摘掉头壳,飞行时间明显延长。以前在安装散热片时候,靠风冷效果似乎蛮不错的。怎么加上散热,效果反而越来越差. 考虑到,早先没贴散热时候,飞机重量轻,风可以直接贯穿到马达仓.所以,下桨负载小。飞机可以一切正常。 贴装散热片后。套上V4的外壳,里面几乎就满了。风冷会产生很大阻力。下桨负担明显加大。 我飞行测试了一会,前马达确实是非常烫手。以前不是这样。 考虑到摘掉头壳飞行时间明显加长。我认为是飞机马达仓太过密封的原因。 于是,在改造科曼齐飞机的过程中,对V4外壳也做了打孔处理。打了不少孔, 整个安装完毕后,再通过调整2个马达齿轮和大盘齿的间隙调整,飞行测试,效果竟然出奇的好。有几次竟然用原电在9分钟时候4合一才闪红灯。降落后,2个马达用手可以摸住。下面是V4打了孔的效果图.哈哈。很COOL吧. 我是随便乱打的孔.后来打完了。才觉得,应该在头壳罩好的情况下,用铅笔画个大致的线,然后再打孔.这样就更美观了。

楼主:
哦。散热贴好了,需要把线重新整理下。尽量不要挡在散热片正上方和马达正上方.这样风冷叶片产生的下降气流可以通畅的经过散热片。

楼主:
为了方便调整4合一,在头罩侧面,也开了几个眼。这样就不用每次反复拆头壳了。呵呵。

网友:
V4好加散热片,V3似乎不好加,旁边都围起来了:(

楼主:
V3的好加.用那种180马达散热片。正好卡在电机上。前后突出的那种。你搜下。我的R22就是加的那种。

网友:
180马达散热片不好找啊,只看到hbx有,价钱也贵

楼主:
不贵啊。5块多钱一片。 你自己搜TAOBAO,很多卖的。 就是HBX的散热片。我原来手头有2个。改风冷前,很便宜给了系统安全保护了。结果等我用的时候,没办法又从TAOBAO上买了4片,运费就15.汗一个。我转让时候是5块一对。亏大了。

网友:
我也改了 但是还没加风扇和散热片

网友(2008-06-24):
网上看到有人给马达开窗,据说效果很好,不敢试,有谁试过吗?

网友:
好帖,牛人,我回去也改造改造,